[银灿] IS903 IS917 SM3280量产问题

楼主(2019-03-11):
手上只有这三个主控IS903 IS917  SM3280有什么办法量产TH58TFG8UHLTA2D这个闪存,拜谢各位江湖高人!

网友:
903肯定不支持TLC,IS917好像是没有固件,3280修改配置可以试试用SM3280AB_ISP_TLC_SD_15nm.BIN,成功几率不大!

网友:
这个闪存好熟悉啊,没记错的话3268应该支持

网友A(2019-08-28):
群联3109拆出来的吧,我跟你一模一样,你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3109拆出来的吧,我跟你一模一样,你解决了没

这个颗粒,SM3267AE和SM3268AB支持,现成的参数和现成的ISP。其它主控不敢说。

网友:
xUHL跟7THL一个id,这个颗粒很多主控都能开啊,917,6768都能开,3281没开过,按理说单贴肯定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