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2v开关电源最高输出只有7v多,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3-11):
12v开关电源最高输出只有7v多,请问会是什么问题?测494的12脚电压只有9伏多,查了几个小电解都没问题,最后拆了五只输出电解电容,494的12脚电压达到19伏多,无负载输出10v.

网友A:
看看调压电位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调压电位器是否正常

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好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好了。谢谢指点。

客气这种开关电源电压不正常大多都是这个电位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这种开关电源电压不正常大多都是这个电位器有问题

这种可变电阻很容易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可变电阻很容易坏吗?

这种非封闭式的很容易氧化导致阻值变大

网友:
494供电12脚的电容换了就行

网友B:
5v40a的开关电源换了开关管后电源有啸叫知道咋处理吗?

网友:
谁能教我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非封闭式的很容易氧化导致阻值变大

那么潮湿的地方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40a的开关电源换了开关管后电源有啸叫知道咋处理吗?

一般开关管坏了,在串联电路上还有其它元件损坏或性能改变,要逐个查。你最好自己发一个贴请教,关注的人多

网友(2020-09-06):
引用 网友A:
客气这种开关电源电压不正常大多都是这个电位器有问题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更换电位器就修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