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1.8寸TFT_ST7735彩色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9-03-11):
==============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测试硬件:STC51
//1.8寸TFT_ST7735液晶驱动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测试硬件平台:STC12C5A60S2/STC12LE5A60S2
//主频:12MHZ
//单片机IO推挽输出设置定义
  #define USE_LANDSCAPE   //测试程序横竖屏切换,横屏请开启此宏,竖屏请屏蔽
#define MCU_STC12//如果您使用的单片机不是STC12系列(如STC89C52)请屏蔽此宏定义
#ifdef MCU_STC12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endif

//---------------------------液晶屏接线说明-------------------------------------//
//---------------------------液晶屏接线说明-------------------------------------//
//接线前请参考液晶屏说明书第10页引脚定义

sbit scl       =P1^2;//接模块CLK引脚,接裸屏Pin9_SCL
sbit sda       =P1^3;//接模块DIN/MOSI引脚,接裸屏Pin8_SDA
sbit reset     =P1^4;//接模块RST引脚,接裸屏Pin6_RES

sbit rs        =P1^5;//接模块D/C引脚,接裸屏Pin7_A0

sbit cs        =P1^6;//接模块CE引脚,接裸屏Pin12_CS

sbit bl        =P1^7;//接模块BL引脚,背光可以采用IO控制或者PWM控制,也可以直接接到高电平常亮

//---------------------------End of液晶屏接线---------------------------------//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unsigned char aa,bb,day;

void  Contrast_Adjust();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void Display_Desc();
void Output_Pixel(uint x,uint y);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uint fc, uint bc,  uchar *s);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250;j++);
}

//向SPI总线传输一个8位数据
void  SPI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if(Data&0x80)
                sda=1; //输出数据
                else sda=0;
                scl=0;
                scl=1;
                Data<<=1;
        }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指令
void  Lcd_WriteIndex(uchar Data)
{

                cs=0;
                rs=0;
                SPI_WriteData(Data);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8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
                cs=1;
}
//向液晶屏写一个16位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_16Bit(unsigned int Data)
{
        unsigned char i=0;
        cs=0;
        rs=1;
        SPI_WriteData(Data>>8);         //写入高8位数据
        SPI_WriteData(Data);                         //写入低8位数据
        cs=1;

}

void Reset()
{
    reset=0;
    delay_ms(100);
    reset=1;
    delay_ms(100);
}
//////////////////////////////////////////////////////////////////////////////////////////////
//液晶屏初始化 for S6D02A1
void lcd_initial()
{        Reset();//Reset before LCD Init.

        //LCD Init For 1.44Inch LCD Panel with ST7735R.
        Lcd_WriteIndex(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Lcd_WriteIndex(0xB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2);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3);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D);

        Lcd_WriteIndex(0xB4); //Column inversion
        Lcd_WriteData(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C0);
        Lcd_WriteData(0xA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84);
        Lcd_WriteIndex(0xC1);
        Lcd_WriteData(0xC5);

        Lcd_WriteIndex(0xC2);
        Lcd_WriteData(0x0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C3);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2A);
        Lcd_WriteIndex(0xC4);
        Lcd_WriteData(0x8A);
        Lcd_WriteData(0xEE);

        Lcd_WriteIndex(0xC5); //VCOM
        Lcd_WriteData(0x0E);

        Lcd_WriteIndex(0x36); //MX, MY, RGB mode
        Lcd_WriteData(0xc0);

#ifdef USE_LANDSCAPE
        Lcd_WriteData(0xA8); //竖屏C8 横屏08 A8
#else
        Lcd_WriteData(0xc8); //竖屏C8 横屏08 A8
#endif
        //ST7735R Gamma Sequence
        Lcd_WriteIndex(0xe0);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a);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8);
        Lcd_WriteData(0x2f);
        Lcd_WriteData(0x28);
        Lcd_WriteData(0x20);
        Lcd_WriteData(0x22);
        Lcd_WriteData(0x1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23);
        Lcd_WriteData(0x37);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e1);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b);
        Lcd_WriteData(0x0f);
        Lcd_WriteData(0x17);
        Lcd_WriteData(0x33);
        Lcd_WriteData(0x2c);
        Lcd_WriteData(0x29);
        Lcd_WriteData(0x2e);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0);
        Lcd_WriteData(0x39);
        Lcd_WriteData(0x3f);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7);
        Lcd_WriteData(0x03);
        Lcd_WriteData(0x10);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2);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00+3);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Data(0x80+3);

        Lcd_WriteIndex(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Index(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Lcd_WriteData(0x00);

        Lcd_WriteIndex(0x3A); //65k mode
        Lcd_WriteData(0x05);

        Lcd_WriteIndex(0x29);//Display on

}

/*************************************************
函数名:LCD_Set_Region
功能:设置lcd显示区域,在此区域写点数据自动换行
入口参数:xy起点和终点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int x_start,unsigned int y_start,unsigned int x_end,unsigned int y_end)
{
#ifdef USE_LANDSCAPE//使用横屏模式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else//竖屏模式
        Lcd_WriteIndex(0x2a);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start+2);
        Lcd_WriteData(0x02);
        Lcd_WriteData(x_end+2);

        Lcd_WriteIndex(0x2b);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start+1);
        Lcd_WriteData(0x01);
        Lcd_WriteData(y_end+1);
#endif
        Lcd_WriteIndex(0x2c);
}

void PutPixel(uint x_start,uint y_start,uint color)
{
        Lcd_SetRegion(x_start,y_start,x_start+1,y_start+1);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void dsp_single_colour(int color)
{
         uchar i,j;
        Lcd_SetRegion(0,0,128-1,160-1);
         for (i=0;i<160;i++)
            for (j=0;j<128;j++)
                LCD_WriteData_16Bit(color);
}

void Display_Desc()
{
    Display_ASCII8X16(10,10,BLUE,YELLOW,"Welcome");
    Display_ASCII8X16(10,26,BLUE,YELLOW,"Zhongjy");
    Display_ASCII8X16(10,42,BLUE,YELLOW,"Dots:128*160");
    Display_ASCII8X16(10,58,BLUE,YELLOW,"IC: ST7735");
    Display_ASCII8X16(10,74,BLUE,YELLOW,"VA:6 o'clock");
    Display_ASCII8X16(10,90,BLUE,YELLOW,"2015.10.26");
}
//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void Display_ASCII8X16(uint x0,uint y0,  uint fc, uint bc, uchar *s)
{
        int i,j,k,x,y,xx;

        unsigned char qm;

        long int ulOffset;

        char  ywbuf[32],temp[2];

        for(i = 0; i<strlen((char*)s);i++)
        {
                if(((unsigned char)(*(s+i))) >= 161)
                {
                        temp[0] = *(s+i);
                        temp[1] = '\0';
                        return;
                }

                else
                {
                        qm = *(s+i);

                        ulOffset = (long int)(qm) * 16;

      for (j = 0; j < 16; j ++)
      {
                                ywbuf[j]=Zk_ASCII8X16[ulOffset+j];
      }

      for(y = 0;y < 16;y++)
      {
                for(x=0;x<8;x++)
                {
             k=x % 8;

                                          if(ywbuf[y]&(0x80 >> k))
                                           {
                                                  xx=x0+x+i*8;
                                            //  PutPixel(xx,y+y0,fc);

                                                                 Lcd_SetRegion( xx , y+y0 , xx+1, y+y0+1);
                    LCD_WriteData_16Bit(fc);

                                          }

                                                                        else
                                                        {
                                                                                                   xx=x0+x+i*8;
                                            //  PutPixel(xx,y+y0,fc);

                                                                 Lcd_SetRegion( xx , y+y0 , xx+1, y+y0+1);
                  //  LCD_WriteData_16Bit(fc);

                                                        if (fc!=bc) LCD_WriteData_16Bit(bc);
                                                        }

                                   }
      }

                }
        }
}

/******************

//定义常用颜色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GRAY0   0xEF7D
#define GRAY1   0x8410
#define GRAY2   0x4208
*****************/

main()
{
#ifdef MCU_STC12
        P3M1 &= ~(1<<2),        P3M0 |=  (1<<2);        //P3.2 set as push-pull output mode
#endif
        lcd_initial();
        bl=1;

        dsp_single_colour( 0x0001 );//

  while(1)
  {
        //        dsp_single_colour(RED);//红色
   // dsp_single_colour(GREEN);//绿色
   // dsp_single_colour(BLUE);//蓝色
  //  delay_ms(500);
        //        dsp_single_colour(WHITE);//白色
    aa++;
                bb++;
          day++;
                if(day>=11)day=0;
                  switch(day){
                case 0: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a0"); break;
    case 1: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b1"); break;
    case 2: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c2"); break;
    case 3: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d3"); break;
    case 4: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e4"); break;
    case 5: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f5"); break;
    case 6: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g6"); break;
                case 7: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h7"); break;
                case 8: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i8"); break;
                case 9: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j9"); break;

    default: Display_ASCII8X16(30,100,GREEN,BLACK,"k");;
  }

    Display_ASCII8X16(10,26,BLUE,YELLOW,"by:mckk520");
    Display_ASCII8X16(10,42,RED,BLACK,"tel:1585----");
    Display_ASCII8X16(10,58,GREEN,GRAY2,"sj20190311");
  //  Display_ASCII8X16(10,74,BLUE,YELLOW,"VA:6 o'clock");

                  Display_ASCII8X16(70,90,BLUE,YELLOW,"v1.0");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                dsp_single_colour(WHITE);//白色

    }
}

uchar code Zk_ASCII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
  };

,

网友A(2020-04-13):
你好,我想知道这怎么显示大字体,比如24*24的,我弄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网友B:
刚好也是st7735,驱动有显示总是有残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也是st7735,驱动有显示总是有残影

兄弟,你是怎么驱动大点字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知道这怎么显示大字体,比如24*24的,我弄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取模取成24*24的,不就可以了

取模方式,逐行

typedef struct
{
char Msk[72];
unsigned char Index[2];
} typFNT_GB24;
//字体取模:黑体常规小四
const typFNT_GB24 tfont2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F,0xE0,0x06,0x00,0x20,0x06,0x00,0x20,0x07,
0xFF,0xE0,0x06,0x00,0x20,0x06,0x00,0x20,0x07,0xFF,0xE0,0x04,0x00,0x20,0x00,0x10,
0x00,0x02,0x18,0x00,0x06,0x18,0x20,0x07,0xFF,0xF0,0x0C,0x18,0x00,0x08,0x18,0x00,
0x10,0x18,0x40,0x27,0xFF,0xE0,0x00,0x18,0x00,0x00,0x18,0x00,0x00,0x18,0x08,0x7F,
...

}

//******************************************************************
//函数名:  GUI_DrawFont24
//功能:    显示单个24X24中文字体
//输入参数:x,y :起点坐标
//   fc:前置画笔颜色
//   bc:背景颜色
//   s:字符串地址
//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修改记录:无
//******************************************************************
void GUI_DrawFont24(u16 x, u16 y, u16 fc, u16 bc, u8 *s,u8 mode)
{
u8 i,j;
u16 k;
u16 HZnum;
u16 x0=x;
HZnum=sizeof(tfont24)/sizeof(typFNT_GB24); //自动统计汉字数目
LCD_SetWindows(x,y,x+24-1,y+24-1);//设置单个文字显示窗口
for (k=0; k<HZnum; k++)
{
  if ((tfont24[k].Index[0]==*(s))&&(tfont24[k].Index[1]==*(s+1)))
  {
   //LCD_SetWindows(x,y,x+24-1,y+24-1);
   for(i=0; i<24*3; i++)
   {
    for(j=0; j<8; j++)
    {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if(tfont24[k].Msk&(0x80>>j)) LCD_WR_DATA_16Bit(fc);
      else LCD_WR_DATA_16Bit(bc);
     }
     else
     {
      POINT_COLOR=fc;
      if(tfont24[k].Msk&(0x80>>j)) LCD_DrawPoint(x,y);//画一个点
      x++;
      if((x-x0)==24)
      {
       x=x0;
       y++;
       break;
      }
     }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LCD_SetWindows(0,0,lcddev.width-1,lcddev.height-1);//恢复窗口为全屏
}

网友(2022-10-18):
买屏都有驱动吧

网友:
手头有两pos机彩屏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网友:
虽然不懂,先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