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开关电源最高输出只有7v多,请教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3-11):
12v开关电源最高输出只有7v多,请教会是什么问题?
测494的12脚电压只有9伏多,查了几个小电解都没问题,最后拆了五只输出电解电容,494的12脚电压达到19伏多,无负载输出10伏多,装上五只输出电解电容又回到7伏多

网友:
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A:
看下输出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拆下来测量一下,可能是它阻值变了,可以换个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B:
别修了!我有好多!要啥样有啥样!要多大功率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输出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拆下来测量一下,可能是它阻值变了,可以换个可调电阻试试
...

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修了!我有好多!要啥样有啥样!要多大功率的都有

有494的吗求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修了!我有好多!要啥样有啥样!要多大功率的都有

修是个学习和提高过程。

网友C:
带仔很累,不容易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仔很累,不容易起来

又调皮了是不

网友C:
这种情况,多数是对管只工作了一半,

网友:
看看那两个小三极管是不是坏了,494旁边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多数是对管只工作了一半,

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顶好,顶好,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多数是对管只工作了一半,

是那黄色的可调电阻坏了,换了一个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