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画加个背光

楼主(2019-03-11):
去年买了二十多米灯带,用了一些,还剩四五米。最近看挂画的墙光线有点暗,就动起了心思。今天动手,双面胶粘了两圈,把驱动器插头剪了接延长线和开关,效果如图。效果挺好

网友A:
用贴片的效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贴片的效果就出来了!

什么贴片?

网友:
我给你找找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懂~我的是用遥控控制的,可以调亮度的!

网友B:
这个不能叫背光,也就是给个侧光吧?!

网友C:
画应该用射灯打光才是啊,这样变成了背后亮前面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应该用射灯打光才是啊,这样变成了背后亮前面暗

射灯麻烦,还得墙上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叫背光,也就是给个侧光吧?!

是侧光,但看着有背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用的就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