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G470很经典的不触发电路分析,当细心不管用时只能慢慢的量测分析

楼主(2019-03-11):
下午送来一台联想G470的进水机器,上家已经处理了,,,,
现在是上电不触发,没待机
直接测量公共点二级体值OK,各大电感打下阻值并无异常,其实这都是修板的前戏,

上电测量公共点电压

参考图纸测量公共点

测量PQ301或PQ302的G级电压。并且测量检流电阻两端的电压,确认公共点

这里形成公共点之前有保护隔离电路,具体原理是:
1.VIN就是适配器电压,经过P沟道的PQ301不完全导通,经过体二极管到达P2,此时是小电流的公共点,带不起负载
2.PQ302的体二极管为反向截止,公共点还没有形成
3.若是想形成大电流的公共点,PQ301和PQ302需要完全导通,此隔离管均为P沟道MOS,G级需小于S级4.5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

也就是PR304和PR314,PQ307B串联后接地,才能分压,这个地方其实保护隔离还是蛮难的,此次公共点正常,暂时不深入讨论保护隔离电路,有兴趣的我最后放图纸,公共点保护隔离这块说实话蛮难的,比较经典的有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有sony的保护隔离,IBM的保护隔离都是很难的,有兴趣的欢迎跟帖留言讨论

和上面实际测量电压一致
实际测量检流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就是公共点电压正常

既然公共点正常,首先找到待机芯片,此机型用的是RT8205
万用表打到电压档,确认3&5V待机芯片电感后端电压,均为0,一拿到板子时全板各大电感阻值均已确认无异常(无明显短路)

查芯片工作条件,下面的必查

16脚VIN-----芯片主供电

8&17脚VREG----芯片LDO电压(小电流供电)

13脚EN脚----线性LDO脚开启信号,由B+公共点经过PR412和PR413分压作为开启
电压忘了量,OK:funk::funk:因为线性正常,暂且不管了
1&6脚ENTRIP脚----3,&5V PWM开启脚

看图纸,,,,,,,,

1&6脚各接一颗电阻接地,如果1&6脚通过电阻接地则完全关闭PWM输出,要想输出3&5V,此信号需为高电平
这个RT8205的数据手册有写,具体的可以查阅下
此信号还受控于PQ405,也就是说PQ405的2&5脚不能为高电平,也就是PQ407要导通接地。

实际测量PQ405的2&5脚为高电平,由VL电压上拉,VL来自于RT8205的VREG5电压,此处的PQ407为截止,应该导通,继续查

既然PQ407没有导通接地,测量第2脚,此为NPN的小管子,第2脚无电压,查看其来源

PQ407的第2脚电压来源于PR416和PR417分压,VS的电来源于VIN,实际测量PR416一端有19.6V的电,另一端为0,PR416和PR417没有断线,

那么是不是MAINPWON这个信号拉低了,这个信号来源于温控芯片,这个不太可能,机器还没上电温控就拉低了MAINPWON,拆掉PR414验证下,测量PR416另一端仍然为0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说是进水,那就还是在进水的部位再看看状况了

尝试着电阻档量测下阻值,已然无穷大,图中标识为100K,

在料板上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

再次量测PR416两端,另一端有4.2V左右的电压,说明PR416腐蚀无穷大,无法分压,导致PQ407无法导通接地,

再次上电电流表已经有了待机,0.01A,测量电感3,5V也正常

按开关上电,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进水机器,进水时间短的很好修,洗板水刷刷就好,有时很难修,修好了还不稳定,就怕断线的,或者腐蚀的看不出来的,很不稳定
机器还是再测试测试才能交差,

网友:
感谢楼主把宝贵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非常需要这种维修教程。

网友:
电路图是哪里找的

楼主:
买的,基本都全的。当然你也可以用迅维的一款软件,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2940.html

网友:
不错的维修,修本本的高手

网友A:
高手教程不错,可惜图片太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教程不错,可惜图片太小看不清

有高清无码大图。可是一上传就是要歪着脖子,上传前是正的,传上去就是歪的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逻辑分析能力很强啊

网友:
高手,师傅手艺不错

网友:
兄弟 赶快指点我一下 买什么电源去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0

网友(2019-08-30):
请问楼主,图纸哪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