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咱也拆分飞利浦电动牙刷

楼主(2019-03-11):
利浦电动牙刷,不动了,排除充电的原因,成废物了,拆吧就是这货

从底部抠吧

底部连接样的

底部连接特写

充电线圈

14500型号的锂电池

牙刷电池仓

振动电机

电机拆下来的模样

换个角度看电机

电机轴直接连接刷头

电路部分

摘下面罩(隔离发光二极管,每组发光管对应一个小腔室)

两个集成块,一个没有任何标记,一个是RZ7888,RZ7888 是一款 DC 双向马达驱动电路, 它适用于玩具等类的电机驱动、 自动阀门电机驱动、 电磁门锁驱动等。 它有两个逻辑输入端子用来控制电机前进、后退及制动。 该电路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 微小的待机电流、 低的输出内阻, 同时, 他还具有内置二极管能释放感性负载的反向冲击电流。

电源管理

飞利浦标识

各种状态指示

全家福

排除了电池问题,应该是进水烧了电源管理部分元件,没有找到原因。做最后的贡献拆解留念,请进垃圾桶吧。

网友:
应该是山上来的。

网友:
电机和力博得的比较像

网友:
这是飞利浦低端的?内部还不如国产99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7184&extra=  对比一下我拆的国产99块钱的。

网友:
不太像正品,看过其他飞利浦型号的拆解,做工比这个好,而且电路更复杂

网友:
长见识了 竟然是假的飞利浦

网友:
看外形是高端型号,里面是山寨货

网友:
高山来到平原不适应,水土不服

网友:
明显假的。咸鱼100多块好多仿9系列的这种

网友:
我看也像山上来的。

网友A(2019-04-14):
我也有个飞利浦想拆解,不知道底下的盖子怎么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飞利浦想拆解,不知道底下的盖子怎么打开?

有颗螺丝,卸了螺丝,打开盖子。

网友:
这是飞利浦?好像没见过飞利浦有这样的马达

网友:
高仿的飞利浦牙刷。。。。长见识了!

网友:
9系的外观,山上的内脏,都比不上以前坛子推荐的8块钱机芯

网友(2019-06-01):
正品飞利浦的马达是那种圆形的带一圈铁壳的,淘宝上还很多卖的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B:
有颗螺丝,卸了螺丝,打开盖子。

好的,谢谢

网友:
果然是山寨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