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咨询大家一个点亮紫外线灯泡驱动问题

楼主(2019-03-11):
tb买了2个紫外线灯泡,想diy一下每天放鞋里杀一下菌,自己的想法是10V3W的灯泡,给他提供相应的电压就行了,买回来后卖家说还得需要紫外线灯的专用驱动电容425j400v的电容串联到220V交流电才能点亮。想问一下知道的高手,直接给10V的交流电或者直流电能点亮吗?如果真如卖家所说,需要串联电容,那么规格一样的薄膜电容可以替换吗?(下图依次是我买的灯泡、卖家所说需要的专用电容、连接电路图)。

网友:
你这个不清楚. 如果是220的像灯管一样的紫外线灯 ,可以直接用普通荧光灯的镇流器

网友:
1 普通薄膜电容只要耐压够完全可用。
2 他说的是接到220伏电路里的方法,你完全可以直接接10伏电源上用。

网友A:
紫外线灯是靠高压在两组灯丝之间的热发射电离其中的稀薄气体,形成的一种辐射,
可这灯泡还真不知道啥原理,如果说是10V的,可以接10V试试嘛,估计接4.2UF的电容是为了镇流,形成约280-300MA的灯丝电流

网友:
这玩意是给乌龟嗮太阳用的,应该不是杀菌的紫外线,杀菌的是透明的石英管内部充汞电离产生紫外线

网友:
你逗我,这紫外灯?这就是普通卤素灯泡啊

网友:
cbb电容应该也可以,它的作用应该是镇流。

网友:
10v直流电估计不能启辉,而且就算点亮了也没法限流。所以串电容接市电是个好方法,用耐压和容量合适的无极电容即可

网友:
买两个搞定!.带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紫外线灯是靠高压在两组灯丝之间的热发射电离其中的稀薄气体,形成的一种辐射,
可这灯泡还真不知道啥原理 ...

这灯就是一个电子发射器 灯丝两个脚和另外一个铁片分别是不同的极性吧? 灯丝加热然后轰击铁片产生紫外线或者软X射线电离管中气体发出紫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就是一个电子发射器 灯丝两个脚和另外一个铁片分别是不同的极性吧? 灯丝加热然后轰击铁片产生紫外线 ...

网上查不到正解,回答乌七八糟的,说着灯泡就成了灯管了

网友C:
请注意,灯泡只有2只脚,鉴定办法就是测量灯泡2脚的电阻,电阻无穷大就的上220加电容,电阻10几欧姆内,就可以直接加1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灯泡只有2只脚,鉴定办法就是测量灯泡2脚的电阻,电阻无穷大就的上220加电容,电阻10几欧姆内,就 ...

就是一个灯泡,两个接线点,电阻16.5欧姆,试了下10V直流电,灯丝红了,没启动。

楼主:
用12V的交流电也没驱动起来,也是灯丝红了,灯丝附近有一点蓝紫光,但可以明显看到没有驱动起来。

楼主:
没找到4.2uf的薄膜电容,用一个1uf的试了下,通电瞬间,能看见很明亮的蓝紫光,就着一下。百度了下,荧光灯不涂荧光,产生的就是紫外线,所以二者驱动一样,我有拆下的荧光灯驱动,15W的,,想把这个灯接到其中的一组上试一下,不知道会不会烧了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上面10v3w下面参数220v50hz 3w

网友:
应该要交流电

网友:
我按买来的灯电路替换了薄膜电容,两个一半容量的并联,完全可行。另外,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完全可点亮同瓦数的紫外灯管,但瓦数太小则易烧灯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