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USB采集卡坑爹的设计

楼主(2019-03-11):
这个USB采集卡好像在老站拆过,今天就发来看看内脏吧。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今天想找条usb线测试点东西,刚好手边就近有这个坏了的采集卡,想着卸usb线用的,卸下来后想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坏了,把USB线重新插上接电脑看一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采集卡好了。于是翻出来五个采集卡(这个型号的采集卡都是同一个故障,插电脑为无法识别的硬件,之前我一直怀疑是电容失效或芯片开焊),全按这个步骤重新插一下usb线,其中四个ok了,这个厂家是怎么设计的?多一个插口多一份不稳定,你为了组装维修方便多一个插口,可usb供电和数据传输你就不能把线弄粗点?插接件就不能采购质量好点的?一个小采集卡卖200多,添加这点成本真不算什么,另外发现日期比较久远的采集卡线材明显比日期接近的要好,看来他们还在继续缩水。细节啊,企业就是这么做破产的。
PS:这根还是以前的线,近期的比照片上的又缩水了。

网友A:
说到底厂家其实就是为了节省材料成本钱,所有元件都贴满成本高到时候销量不好钱都赔了。所以为了销量 成本厂家就故意这样搞

网友:
所以说利润低的令人发指。

网友B:
质量好,又嫌贵,质量差,又嫌偷工减料

网友C:
这么简单一个采集卡卖200?  抄板啊。

网友D:
视频采集卡?

网友E:
可以拆一下老的TP-LINK的路由器,壳子是一样大小的壳子,里面的板子可不是简化了一星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又嫌贵,质量差,又嫌偷工减料

你觉得这个采集卡200多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底厂家其实就是为了节省材料成本钱,所有元件都贴满成本高到时候销量不好钱都赔了。所以为了销量 成本 ...

很多产品就是这样做死的,其实200多的售价完全可以给他更多提高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一个采集卡卖200?  抄板啊。

你没看错,这个价卖了很多年了,价格没太大变化,缩水明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采集卡?

USB视频采集卡,优点安装方便,确定不如pci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拆一下老的TP-LINK的路由器,壳子是一样大小的壳子,里面的板子可不是简化了一星半点。 ...

这个完全同意,路由器大家都知道强化一下供电和散热就能很好的提高性能,但是厂家就是一直在缩水。最早有线路由器几年都不带坏的,现在的我手里的路由器使用超不过三年就极不稳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看错,这个价卖了很多年了,价格没太大变化,缩水明显多了。

板子上就两个芯片,一点点电源和配置电路,抄板几个小时就搞定了,自己生产啊。如果销量火热,你还可以抄板之后自己生产外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就两个芯片,一点点电源和配置电路,抄板几个小时就搞定了,自己生产啊。如果销量火热,你还可以抄 ...

年使用20个左右,抄板做太夸张了吧?我要是使用2000个左右可以考虑。

网友F:
人家不用接插件直接焊死热熔胶固定你说人家山寨省钱
人家用了接插件成本高但容易出问题你又说人家有问题
两头堵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使用20个左右,抄板做太夸张了吧?我要是使用2000个左右可以考虑。

这种板子这么简单,抄板很便宜的。可能主要成本就是元件成本。感觉两三百就能抄,然后你去做1000块钱的估计就有20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不用接插件直接焊死热熔胶固定你说人家山寨省钱
人家用了接插件成本高但容易出问题你又说人家有问题
两 ...

可能我要求过高,不过在取样5个80%的故障率下一切都是浮云了。只能说他们采购的配件太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要求过高,不过在取样5个80%的故障率下一切都是浮云了。只能说他们采购的配件太次了 ...

山寨也就这样了.接插件和开关第一个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寨也就这样了.接插件和开关第一个送

正规大厂非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规大厂非山寨的

看不出来,各种认证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