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正12V负12V电源推荐呢,驱动运放用的

楼主(2019-03-12):
   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条条大路通罗马。。。。。方法是多样的,看你喜欢和手上的电源。。。我用过工频变压器的,用过开关电源的,也用过TDA2030构成的单电源变双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条条大路通罗马。。。。。方法是多样的,看你喜欢和手上的电源。。。我用过工频变压器的,用过开关电源的, ...

这种正负电源,淘宝上的确很少卖,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商机

网友:
这有何难,买个双路电源输出正负串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正负电源,淘宝上的确很少卖,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商机

一只12V变压器整流滤波,再加7812、7912各一只就行了。这东西,一般有点电工或者电子基础的人,都能折腾出来,不用想这商机了。

网友C:
我是用2个12V的开关电源串接成+ -12V给1521和5532供电,拆掉跨接在高低压间那个蓝色接地电容,很简单..........

网友D:
运放负压可以用7660产生负压,运放多需要电流大点的可以用MP2307之类的芯片(或3r33改)产生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12V变压器整流滤波,再加7812、7912各一只就行了。这东西,一般有点电工或者电子基础的人,都能折腾 ...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负压可以用7660产生负压,运放多需要电流大点的可以用MP2307之类的芯片(或3r33改)产生负压。 ...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麻烦了

你的双电源驱动多大地设备?需要多大电流?你手上有什么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双电源驱动多大地设备?需要多大电流?你手上有什么电子元件?

电流不高于1A,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电路。元件没有问题,淘宝上可以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高于1A,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电路。元件没有问题,淘宝上可以买,谢谢 ...

30瓦双12V输出电源变压器一只,2200uF/25V电容4只,2A50V桥式整流器一只,LM7812和LM7912各一块(要加上足够大的散热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麻烦了

使用MP2307  MP2403芯片的降压模块可以改负压输出。

这个是MP2307芯片的,一元钱大小的。

这个是MP2403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MP2307  MP2403芯片的降压模块可以改负压输出。

这个芯片能同时输出正、负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能同时输出正、负电压吗?

改装麻烦,你可以用供电作为正压,比如15V供电经7812得+12V,再经模块输出-12V。

网友:
也可以上经典的34063,自己搭一个负压电路

网友:
手里有一个正负电源,咸鱼淘来的。后来发现,没用

网友(2020-04-29):
虽然是老帖子了,但我说新人啊,ATX电源不就是-12  +12 输出么

网友:
买二个喷雾器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2个12V的开关电源串接成+ -12V给1521和5532供电,拆掉跨接在高低压间那个蓝色接地电容,很简单...... ...

不拆那个电容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