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懂裸屏+摄像头怎么操作才能成像的嘛求科普8

楼主(2019-03-12):
有懂裸屏+摄像头怎么操作才能成像的嘛求科普

网友A:
裸屏也需要驱动啊,看看摄像头是什么信号输出(模拟还是数字),再考虑对应的驱动板。

楼主:
我想用数字的摄像头听说会便宜一些,屏也是配驱动的

网友B:
液晶屏都是要驱动板的,如果摄像头是模拟,驱动板也带AV端口就可以直连,

网友:
假如,我有一张屏幕。我先看看是什么厂家的和型号,然后上淘宝,之后和卖家沟通,看看他的板支持不支持我的屏幕。如果支持,我就买下来,之后看看我的摄像头带不带AV输出,如果有,就直接插到买来的板上面的黄色的AV就可以显示东西了。如果没有AV输出,是USB口的摄像头,那我只能接到一个电脑上,显示屏接VGA或者HDMI..

谢谢dash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都是要驱动板的,如果摄像头是模拟,驱动板也带AV端口就可以直连, ...

比如都是数字的驱动屏,摄像头也是数字的模组,通电以后用不用下载软件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屏也需要驱动啊,看看摄像头是什么信号输出(模拟还是数字),再考虑对应的驱动板。 ...

带驱动的数字屏和数字摄像头直接链接通电就能用摄像头成像嘛?还是需要软件呢

网友:
看看是什么,显示屏接VGA或者HDMI接口,摄像头是什么接口。如果摄像头是AV接口的,转到显示屏接VGA接口的,AV转VGA线就可以了。VGA是数字信号输送的;AV则是复合的模拟信号 ;两者是不能直接制作的,VGA用了5条线而AV只用了2条线;可想而知;如果一定要自已做的话就要设计PCB了要用到D/A数模转换IC来制作,电路有点复杂!

网友:
裸屏裸到什么程度也没说,摄像头是什么接口的也没说,咋帮你啊?模拟摄像头的话直接接电视的AV输入口就可以,全裸的液晶屏要配个带AV输入接口的驱动板,如果是显示器的话,还是弄个硬盘录像机接上最方便,如果是数字的网络摄像头就用网络硬盘录像机

网友:
裸屏加驱动板,就可连摄像头了。当然如果摄像头是AV输出的就要加带AV的驱动板了

网友:
裸屏 如果屏带逻辑板的话根据屏型号配驱动板(网上查屏接口参数及针脚定义)  摄像头看输出是什么方式  确定这2项因素就可以解决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个行车记录仪方案,不用上卡。这种方案批量成本最低,少量的话,可以找一些库存货来实现

网友:
买一个网络摄像头,手机下载一个AP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