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06或者7129芯片的万用表,何种方式校准才对?

楼主(2019-03-12):
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7106基准电压是100mV,7129基准电压是1V。很多都说通过短接引脚,让表头自检基准电压,然后,调电位器,让读数9999或者9998,9997之类,尽量接近基准电压完美的读数!
还有说是应该找一个比如AD584的基准电压源进行校准?
但我注意到,比如调整电位器,让读数和AD584标定值一致后,测量万用表的基准电压,离100.0mV或者1.0000V差的很多!有时候基准电压读数可能也就是9973之类的,离9999之类的完美值差很多!
到底是应该跳准基准电压值还是调和高位表的对比测量值?
到底改以各种方式校准呢?

网友A:
短接某个引脚,使读数为9999之类,这只是检验积分电容性能。电压档精度的调整,你需要一只基准电压,在最小直流电压档位校准,其它档位是靠其分压电阻的精度来保证的。至于芯片本身的Vref 大小,如果直流电压档为200mV ,Vref 为100mV ,如果直流电压档最小档位为2V,则其Vref 为1V。

网友:
核心精度调不了,只能换积分电容,外围精度是电阻网络决定的

网友B:
达到9999太难了,3个9后边3-7都已经不错的表了,对于7106。7129相对好些,但是要9999不是容易的事,微积分电容要选漏电小,耐压高,温漂低的……。打磨数字表要预备一大堆电容,看别人搞过,自己也干过,结果把一个7129的表干得乱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达到9999太难了,3个9后边3-7都已经不错的表了,对于7106。7129相对好些,但是要9999不是容易的事,微积分 ...

7106应该不是很难,差一个字很容易做到,7129估计难些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要有mv档的 另外一只万用表来测量RefV,并且内阻不能是10M的,否则内阻会影响RefV

7106的表的电阻分压网路,精度依靠每一只电阻。不像自动表,精度依靠每个档的电阻和公共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106应该不是很难,差一个字很容易做到,7129估计难些

对我来说都很难,技术不行,所以不敢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来说都很难,技术不行,所以不敢折腾了

哈哈,可能是电容不行吧,和技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某个引脚,使读数为9999之类,这只是检验积分电容性能。电压档精度的调整,你需要一只基准电压,在最小 ...

也就是说,自检基准电压的话,如果积分电容不好,调整基准电压电位器也无法让表头读数近似99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自检基准电压的话,如果积分电容不好,调整基准电压电位器也无法让表头读数近似9999? ...

这个不用调整基准电压的,基准电压不影响这读数,只与电容质量有关,如果电容性能越优异,就越接近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调整基准电压的,基准电压不影响这读数,只与电容质量有关,如果电容性能越优异,就越接近9999。 ...

好的, 谢谢

网友:
老站有位表哥,玩儿表一绝

网友(2023-01-01):
你把两个概念搞混了。

自检100MV,只是知道大致芯片工作正常。。。

误差是各个环节累计的,所以要用AD584校准。

网友:
我有个胜利的9806+老表,塑料块排阻,应该是美信的芯片,4位半直流精度刚刚的

网友D(2023-10-27):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自检基准电压的话,如果积分电容不好,调整基准电压电位器也无法让表头读数近似9999? ...

       7106芯片的原理是用基准电容上的电压去中和积分电容上的电压,如果二个电压在1000个计数周期内完全抵消,则读数显示1000,这个1000只代表这二个电压相等,不代表是真实的100mV,换言之,你把基准电位器调到50mV去自测,依然显示1000,也景是说你把基准电压无论调到多少mV,自测的话理论上永远显示是1000。
      上述说的是理论情况下,理想情况下,但是实际情况是:如果你的积分电容性能不好,会漏电,上面储存的电荷泄漏了部分,以至于不足够完全抵消中和基准电容上的电压,可能在998个计数时,积分电容上的电压就被基准电容上的电压完全抵消了,此时屏幕读数显示998,而不是1000。

网友:
校准必须考虑分压电阻网络的影响,兼顾各挡位。

网友E(2024-01-08):
引用 网友D:
7106芯片的原理是用基准电容上的电压去中和积分电容上的电压,如果二个电压在1000个计数周期内完 ...

我手上有个便宜的表就是这个芯片的,电路上都是贴片电容和电阻,我看说要换cbb电容和金属膜电阻提高精度,想问问哪几个关键的需要换呢?找不到这个表的图纸,只能根据原理图一点点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个便宜的表就是这个芯片的,电路上都是贴片电容和电阻,我看说要换cbb电容和金属膜电阻提高精度 ...

27/28脚为积分电容 电阻,理论更换这两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个便宜的表就是这个芯片的,电路上都是贴片电容和电阻,我看说要换cbb电容和金属膜电阻提高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