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空调风机控制器

楼主(2019-03-12):
以前地摊收到一个,最近又收了一个,这货里东西还不少
2块钱一个,还行

我大概认为是空调控制器吧

能看到3个继电器

前面板

拆开,接口结构合理

供电与输出控制模块化,也可以拆下来

就是这个,这个变压器不错,所以收了这货

显示面板

这个大概是单片机

74164是一款8位移位寄存器,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温度传感器

通电还是好的,可能继电器有坏的,扔了
这个面板可以当个温度计,就是这个板子没背景灯

网友A:
只是个风机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风机切换开关

哦,哈哈,原来如此

网友B:
谢谢分享。有温度功能的,可以折腾高档T12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风机切换开关

是水冷中央空调控制面板

网友:
我也拆过个类似的,带室温检测,后边几个继电器

网友:
不错,单片机的那

网友:
2元当温度计就值了,自己加个光控背光

网友:
以为就是一个面板,看来电路还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有温度功能的,可以折腾高档T12玩玩。。。。。

好像不行,大多数温度计量程0到70摄氏度,超过后传感器很容易出问题,面板刷新率很低,大概10秒刷新一次温度。烙铁上的应该是高温传感器,控制板的的温度刷新率,大概能1秒3次。

网友:
买回来拆继电器?

网友C:
现在的面板都开关电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面板都开关电源了吧

哈哈,不了解,

网友D:
認真發帖,我算是知道了,拆兄喜欢逛地摊,因为便宜还不要邮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認真發帖,我算是知道了,拆兄喜欢逛地摊,因为便宜还不要邮费哈哈.

哈哈,邮费的确很讨厌

网友(2019-04-22):
没有什么东西拆了吧?楼主去逛地摊收货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