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个金正老年唱戏机

楼主(2019-03-12):
这个金正老年唱戏机是昨天上午在庙会地摊花1元钱买的,买回来发现还是好的,只是充电没反应,和收音机不能存台,今天早上有空拆开修一下,换了一个充电座,还有一个二极管,但是收音机还是不能存台,原以为是存台按键不好,可是经试验按键是好的,还是不能存台,有时候偶尔可以出现搜索字样,真是郁闷。

网友A:
空盘位上却个24存储,这应该是不能存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盘位上却个24存储,这应该是不能存台的原因

谢谢提醒,我也刚看到,这个唱戏机是偶尔可以出现存台提示,但是存的频点不对,当你想从新存台搜索的时候又不能搜索了,

楼主:
还有就是感觉按键板有一点乱键的,早上已经用酒精清洗了,还是没用,确定按键开关都是好的,只是搜索功能出不来。

网友:
这种的保存好像是掉电就没了,不用24存储的,是不是主控芯片有部分坏了?

网友:
花钱买郁闷,不值

网友B:
这破喇叭,能出啥好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破喇叭,能出啥好声音?

这个喇叭低音是下不去,可是中高音还是不错的,声音很大很响。

网友C(2020-01-09):
你好,你的贴片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烧坏了看不出来了,没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贴片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烧坏了看不出来了,没有说明书。 ...

Ss 14,24,或者,三四,当然也有可能是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