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以后为什么桌面不默认放ie

楼主(2019-03-12):
装完系统还得想办法放IE,不习惯,桌面图标设置里也没有ie选项。微软准备放弃ie了吗

网友A:
是啊,IE的flash运行效率太低了。占用系统性能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IE的flash运行效率太低了。占用系统性能严重。

最重要的是,欧盟告状微软IE垄断,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B:
没有FLASH一样玩得挺爽的

网友C:
,FLASH自己躲坟墓里了 ,,你还用啥FLASH,

有也要卸掉.

IE也是垃圾.

网友:
IE的速度真的是差很多啊,我一般都用chrome

网友D:
微软不仅放弃了IE,连继任者edgen也放弃了。下一代edgen是Chromium的了..

网友:
IE还是有人在用的,比如要登陆一些银行的网站,U盾那些有的还只兼容IE,只是其他场合用的机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软不仅放弃了IE,连继任者edgen也放弃了。下一代edgen是Chromium的了..

是这样呀,工作中好多银行或政府网站只能ie完美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FLASH一样玩得挺爽的

可是仍然有大量网站在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LASH自己躲坟墓里了 ,,你还用啥FLASH,

有也要卸掉.

上B站还得用Flash,我能怎么办?

网友:
win10  之1809版最新的17763 IE在桌面上

网友:
Google Chrome 飘过

网友:
flash还是得用几年,国内很多银行的插件应该是必须要用好多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B站还得用Flash,我能怎么办?

B站 难道不支持 HTML5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仍然有大量网站在用啊。

比如说视频网站吗?你可以去找一个强制HTML5的插件试试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B站还得用Flash,我能怎么办?

B站早就可以用HTML5播放了,资源占用低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呀,工作中好多银行或政府网站只能ie完美支持

因为啊,现在“高级浏览器”为了安全,均是以沙盒方式运行的,没有足够的权限和手段与用户交互,导致为了安全设计的“加密狗”成了摆设。
在IE时代和旧版本firefox、旧版本chrome支持NPAPI的时代,官方是使用ActiveX或者浏览器插件来实现用加密狗加密登录。
现在就瞎了,改使用证书加密、加密狗种子同步来维持加密通信。
但征服、银行这种官老爷,改个网站可是要老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站早就可以用HTML5播放了,资源占用低多了

噢,我说的win7上的IE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B站 难道不支持 HTML5 吗?

我说的win7上的IE11.微软真是个商人,Win7已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