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m19拆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3-12):
论坛里搜了下没有,只有自己拆机了
请大家多多支持,另外还有一不知名的音响,我发到二楼

楼主:
这个还支持usb声卡,直接一根usb线解决音频和电源问题,

网友:
电路不是特别懂,但是里面 的构架,排线,似乎离日货还是有点差距。

网友:
没有拆解过程啊

网友(2019-07-12):
两个小喇叭,音质如何啊?

网友A(2019-08-25):
怎么拆开?从哪里拆的?我也有一个,但是电池时间太短了,从外面看不知道从哪里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从哪里拆的?我也有一个,但是电池时间太短了,从外面看不知道从哪里拆 ...

前面铁网用镊子撬开,小心点不会留下痕迹,拆开后有螺丝

网友(2020-07-11):
只是有个响,不算是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从哪里拆的?我也有一个,但是电池时间太短了,从外面看不知道从哪里拆 ...

取下啦叭网罩,罗丝就能看见了。

网友(2020-09-03):
喇叭功率几瓦的?

网友(2021-03-10):
是否可以安装蓝牙模块吗?

网友(2021-05-05):
边个封闭的音腔也没有,音质估计一般

网友(2021-06-29):
正好有一台,感谢楼主教程。

网友(2021-11-14):
好垃圾的感觉

网友:
杰理加山景的低端货,漫步者堕落到这个地步

网友B(2021-12-27):
看着确实不怎么样,但我怎么感觉声音比其他蓝牙音箱要好点,可能喇叭和电路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确实不怎么样,但我怎么感觉声音比其他蓝牙音箱要好点,可能喇叭和电路还可以。
...

另外我试不出usb声卡功能(插USB数据线好像只能当读卡器用,直接读写音箱上插着的sd卡)

网友(2022-02-21):
拆下螺丝后呢?硬掰吗?

网友(2022-04-18):
如果电池能再大点 ,或是用2个电池一起那样就不会频繁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