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继续折腾凌动N230小主机,基本恢复原貌了

楼主(2019-03-12):
坛友处撸的凌动N230小主机,搞定不认盘的问题后,继续折腾

吃灰久了,硅脂应该换换了
先拆带风扇的散热器
揭开散热片,貌似北桥945上是胶粘的

用指甲抠了半天,还是用除胶剂来得快
945GC,GPU集成在里面吧

阿童木的功率小,只需要被动散热
散热片也是胶粘的

继续用除胶剂搞定
1.6G的N230
Die真小呀,目测只有北桥1/3多点

涂上硅脂,复原

然后检查一下指示灯偶尔亮一下的问题
原来是LED挂了

既然标硬盘灯,那就换红色的(原为绿色)

另做条绿线配绿灯,作为电源指示灯

前面板位置正合适俩灯,用神器热熔胶粘上

点亮就是这效果
红灯亮了一点,下次串个电阻

继续修复断掉的前挡板

塑料销断了

剪了小段直径刚合适的铁丝
先钻孔,再用电烙铁烫进去

装好,效果还算不错

楼下测电源和功耗

楼主:
先测下电源性能
标称12V、5A,不知道是否原装

空载12.3V

3A起步

4.8A时输出电压已经明显下降

再大一点保护,短路电流3.66A

再测下功耗
接上俩硬盘

插电未开机状态,功率1.9W

开机进系统,功率25.2W
不小了

下载看看

功耗差不多

待机功率19W,看来也不小

应该是北桥耗电大
试着拔掉北桥散热器上的风扇,主板能运行,但多一会散热器温度就比较高了

看来当NAS或下载机都不太合适呢

网友A:
1.6G,太慢了,不好玩吧

网友B:
楼主怎么样,换上那个播放器,是不是可以放720P的卡不卡呢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D:
也撸了一块主板,还没到货

网友:
这个u比现在手机u性能都要差很多,下载一般我直接用个旧手机连wifi往路由器挂的硬盘里面塞~

网友:
谢谢分享。。。。元首外科内科,妇科儿科样样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G,太慢了,不好玩吧

10年前的配置,后面几代阿童木就好多了

网友:
木牙膏了,帮顶,我也觉得有点耗电啊

网友:
还好,都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样,换上那个播放器,是不是可以放720P的卡不卡呢

谢谢,可以的,播放720p的MKV流畅多了,MP4还差点

网友:
做pos机挺不错的

网友:
用ATOM下了10年东西表示关注,并表示还能战10年

居然比我那个信步230功率低好多!还是本子盘功率低。
其实下片儿并不需要太多CPU资源(一次10个的下就当我没说),而下载完毕和再启动时做hash才是刺激。
然后是对拷,ATOM够呛能吃满千兆,但百兆还是轻松。
接着是I/O,这是重大瓶颈,没辙,楼主需要注意下BIOS里有没有AHCI,开启后XP可以用威刚的工具给SSD做trim。
最后是发热,桌面ATOM不支持C1E节能,即:1.6G是死的、1.2V电压也是死的,满载空载一个尿性。北桥应该是
533mhz的显卡频率,这比移动版133也是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撸了一块主板,还没到货

配置一定比这个好多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又有什么用呢?

听说当NAS、下载机功耗大了,当HDPC性能又差太远
偶就当普通电脑做下文档,打印点东西啥的,毕竟比原来的老机机功耗低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当NAS、下载机功耗大了,当HDPC性能又差太远
偶就当普通电脑做下文档,打印点东西啥的,毕竟比原来的 ...

在咸鱼,阿童木的机器再便宜也卖不出去。

网友:
这货用来干嘛?

网友:
一般用来下载日本女优用的多。。。。。。

网友:
几年前一直想搞一台这种机子放客厅看网上电视,后来买液晶电视自带系统可以看网络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