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佳能打印机更换定影膜

楼主(2019-03-12):
佳能打印机更换定影膜,过程没有拍全

楼主:
最后一张就是装定影膜的位置了

网友A:
我的PM288打印速度很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M288打印速度很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是定影膜的原因,定影膜是盖在陶瓷加热条上的一个圆筒,和图中红色滚轮配合给墨粉和纸加热,同时将墨粉压倒纸上的,应该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2019-04-29):
我有一台Samsung fx4521激光打印机,打印时开始的几页都可以,后面就字迹越来越不清楚,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