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态适配器改取样电阻电压,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9-03-12):
有个19V13A,240W的笔记本适配器。想改成24V,无奈专业知识不足(我就没有)。拆开后没有找到光偶和取样电阻。还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图1图2分别是图3红圈中左右ic的特写。怀疑是不是光偶啥的。紫色的线大概就是隔离分界。

网友A:
改24V带白菜白光?一般使用,19V带白光已经很好用了。我甚至有时候用12V带白光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24V带白菜白光?一般使用,19V带白光已经很好用了。我甚至有时候用12V带白光都可以用了。 ...

是这样打算的,但是19V下才50W左右。是不是太低了些

网友:
最讨厌这种黑色的PCB板,黑咕窿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24V带白菜白光?一般使用,19V带白光已经很好用了。我甚至有时候用12V带白光都可以用了。 ...

我有时调到2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调到28V供电。。。。。

看来你比较性急。

网友:
19v,.20v的都可以了,大焊点还得换大马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