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派奇电动车震动

楼主(2019-03-12):
新的速派奇电动车,48v.20a,款式如图,(借的图,品牌不一样,外形一样)从买来就发现在某个速度下车子震动比较大,感觉嗡嗡的,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则震动减小或者说可以忍受,去过售后,直接不试车就说正常,到底什么情况啊?后轮标矢量电机。下面的爱玛骑行则很安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两辆车没有可比性,下面的轻便电动车最快也就30Km/h, 就上边的那货的能跑到五六十Km/h
确信这车不是商家自己组装的、电机不是翻新电机。。
再考虑控制器。速派奇的控制器比较特殊,到售后要求用新的换上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辆车没有可比性,下面的轻便电动车最快也就30Km/h, 就上边的那货的能跑到五六十Km/h
确信这车不是商家 ...

售后不鸟咱

网友:
我的电动车买回来时在某个速度下笼头抖动剧烈,售后弄了几次都解决不了但又不影响驾驶只有凑合用,前几天前轮轴承坏了,换了对轴承后再也不抖了。

网友B:
我这的不是这个品牌的,会上下抖,不太严重,我认为是轮毂不圆或轮胎不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不是这个品牌的,会上下抖,不太严重,我认为是轮毂不圆或轮胎不圆。 ...

也考虑过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即在某一个速度下,控制器的某一个开关管的输出电流畸变导致电机转速不稳定,从而产生抖动的情况。
换一个控制器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猛一看 我以为霍尔传感器出问题了呢

网友:
会不会是轮子的动平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