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派奇电动车震动大

楼主(2019-03-12):
新的速派奇电动车,48v.20a,款式如图,(借的图,品牌不一样,外形一样)从买来就发现在某个速度下车子震动比较大,感觉嗡嗡的,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则震动减小或者说可以忍受,去过售后,直接不试车就说正常,到底什么情况啊?后轮标矢量电机。
本人另一个爱玛电动车(48v.12a),比较而言,爱玛太安静了,加速也是很柔顺的那种,骑行很舒服。后轮电机标bosch字样。

网友:
我的一只小电动也是在低速时有个速度点上会有点点震动,可能是设计问题吧。

网友A:
可能是在那个速度下,某个部位产生了谐振,多半是来自塑料件

网友:
共振的问题

网友B:
我姐买的爱玛电瓶车用的bosch电机震动也很大,支大撑加电震得反光镜看不后面情况,骑行时候震动却小很多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车震?

网友:
驱动器没做好,有频点谐振比较多。

网友:
去年亲戚家买一辆60V20A的雅迪电动车也是低速的时候有点震动,最后去卖车店直接换了控制器就好了

网友:
电动声音大,抖动,时转时不转控制器问题!

网友:
没脚蹬子
小心被扣车

网友C:
唐朝有位和尚的磬常常不敲自鸣,突然来的磬声,使和尚惊恐不安,疑神疑鬼。此事叫当时管理宫中音乐的太乐令遇见,他才作了解释和试验,原来是此磬与前殿的钟,音调相同,由共振而发生了共鸣。前殿敲钟,磬就自鸣,后来把磬锉了几下,改变了固有频率,磬就不会自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那个速度下,某个部位产生了谐振,多半是来自塑料件

绝对不是塑料件,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姐买的爱玛电瓶车用的bosch电机震动也很大,支大撑加电震得反光镜看不后面情况,骑行时候震动却小很多 ...

这个实验我要做过,两辆后轮悬空各种速度转,明显爱玛震动大,反而是速派奇振动小,放到地上骑就是速派奇震动大,奇葩。

楼主:
脚蹬子被扣了,明天再买个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唐朝有位和尚的磬常常不敲自鸣,突然来的磬声,使和尚惊恐不安,疑神疑鬼。此事叫当时管理宫中音乐的太乐令 ...

高见,马上把电机钻几个孔,看看能不能改变共振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见,马上把电机钻几个孔,看看能不能改变共振频率。

贴几块硬盘磁钢也许 可以,

网友:
控车电机匹配问题?动平衡问题?

网友D:
控制器和电机不匹配,组装车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和电机不匹配,组装车就这样

速派奇专卖店买的,不是组装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派奇专卖店买的,不是组装车吧?

这种好像叫简易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