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五脚三位数码管的编码应该怎么编写了?

楼主(2019-03-12):
请教各位大神  这种五脚三位数码管的编码应该怎么编写了?
这种数码管脚位占用的少。

网友:
好象每次只能点亮一段,一个数字要分2~7次才能扫完。

网友:
先把每一位数字的0-9或0-F的真值表列出来,程序中可以用查表方式即可,虽说节省了单片机几个端口,但每个笔画都要动态扫描也挺麻烦的。

网友:
省了管脚,浪费了时间,CPU不停的扫而且速度还得快,如果多弄几位这样的数码管CPU还不得累死。

网友:
这个需要端口具有推挽输出和OC输出切换,1个脚位输出高时,其它的都是OD或者OC输出,同时可以输出4段,五次轮扫
比如显示100,1、2、3、4轮流高时其它都是输出0,5高时 1、4OC输出高,23输出0,这样就可以用5byte来存放,然后输出就扫描输出
显示内容查好表放进这5byte就行啦,不过这个表好像比较大
其实就是推挽输出1个高,其它的OC输出0或者1就行,轮流扫描

网友:
好像和那个胸牌的驱动方式有点类似

网友:
好嘛,,又共阴又共阳,利用的好.

即省脚,还锻炼写代码能力 ~~~

网友:
先把要显示的内容转化成3字节的段码表,再1-4当作com1-com4分段扫描设置低电平分四次扫描,每次扫描时根据段码表数据来决定其它四个管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以前弄过,忘记代码放哪里去了
一段一段单独点亮,

网友A:
找到了,3位6脚的,原理差不多,用笨办法,一段一段点亮,用switch,组成段码,没用到小数点,STC15W402,接的P12-P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3位6脚的,原理差不多,用笨办法,一段一段点亮,用switch,组成段码,没用到小数点,STC15W402, ...

不错,我也玩过,就是反并联。
5x7小点阵时钟,使用了反并联技术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6856&ds=1
8位数码管加一位5x7点阵车用GPS时钟,仍然MCU反并联直驱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8563&ds=1#tpc

网友B(2019-10-25):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3位6脚的,原理差不多,用笨办法,一段一段点亮,用switch,组成段码,没用到小数点,STC15W402, ...

能贴个全的代码么?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贴个全的代码么?想学习下

有脚位图了就可以写程序了,想办法一个一个点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I2u9-6iZUJRH1zMsJLdgsg

借用麻花疼的话:这个问题花钱就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借用麻花疼的话:这个问题花钱就能解决。

阴阳怪气的说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阳怪气的说些什么

十分感谢!刚看到,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用麻花疼的话:这个问题花钱就能解决。

十分感谢!刚看到,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I2u9-6iZUJRH1zMsJLdgsg

十分感谢!刚看到,感谢分享!前两个回复错地方了

网友:
我觉得10楼的方法延时太多了,我用定时器扫描,这样不影响其他程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