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修改电动车控制器欠压保护

楼主(2019-03-12):
48V的控制器,上次修改欠压保护为21V,现在需要使用更低的电压,再次修改。
拉出内脏,右下角红圈为上次改动的部分

橙色线48V电源进来,经过D3二极管后分两路,一路红色画线直接到右下角,经电阻分压进入控制IC,另一路经几个电阻降压后供78L05

手画草图,计算可知控制IC保护的最低电压为3.18V

上次改欠压为21V,在电阻104上并接832电阻,计算值为20.7V左右,实际验证为20V

围观就是力量,谢谢M支持! 二楼继续!

楼主:
二楼继续
去除上次并接的823电阻

直接用4K的电阻取5.3V霍尔电压!4K与822电阻分压,IC取样电压大约3.6V,大于3.18V,符合要求

最后记着断开48V的取样端,图中左下角红圈

欠压取样端直接接稳压后的5V,废弃了欠压保护,实际使用证实电压低于13V驱动器停止工作,估计是电压太低,不能很好开启MOS管。
问题:如果驱动10V以下的无刷电机,控制部分供电和MOS管分开供电,比如控制部分维持15V,而MOS管用8-10V电压,不知会不会损害MOS管?

网友:
要榨干电池最后1V

网友A:
不错不错!你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驱动各种电动工具电机了, 或者用来榨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你是怎么计算的

手画草图很清楚,A点电压就是8.2K和100K电阻分48V电压啊

网友(2019-05-05):
厉害啊,技术学习了

网友(2019-07-03):
我36/48控制器改12V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按12V改了分压电阻,实际测试低于14V就不能启动。再继续降低分压电阻也不起作用.

网友:
学习下,等有空也折腾折腾

网友:
楼主改后不是用在48V的锂电上吧,如果是这方法是非常危险,锂电在低电压时会大量发热,报废是小事,火灾是大事。

网友(2019-10-08):
纯小一枚,求教怎么改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也改过一个,从48改成36,但装上却不工作,不知何故。

网友:
不错还希望普及下原理和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也改过一个,从48改成36,但装上却不工作,不知何故。

芯片供电不正常了吧?

网友:
请教楼主。我把60v改到48v,转把从0v加速,电机有冲击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我改了一个48V为24V的,欠压保护电压改成了19.2V可以成功保护,但是,用可调电源测试,超过28.3V,也保护了,可能是上限保护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
去除上次并接的823电阻

爱玛60v的满电电量显示68v,骑到59左右车速只有二三码这样正常吗,控制器去掉欠压保护是不是可以恢复速度和增加里程?可行的话怎么断开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