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DELL WM112无线鼠标的经验教训

楼主(2019-03-12):
朋友的DELL无线鼠标坏了,打开底部开关灯不亮。经过测试,开关拨到位灯不亮,在不到位的某个位置,灯会点亮。于是查看鼠标内部空间,准备并接一开关。找到一个有线话筒上的小开关比较合适。选择左侧面的位置,打眼安装,再焊接三根连线,最后通电测试,灯亮了。鼠标复原后测试一切正常,关闭鼠标开关后,灯依然亮着,关不断。一想是鼠标原开关闭合着。关闭后正常了。这证明原开关也正常了。于是焊掉三根连接线,单独测试,一切恢复正常。外加的开关就当是be备份吧。。。。。。当初用烙铁点一下那开关的三个焊点也就好了,不用费事了。。。。。。

完!谢谢观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惯性思维使然,我上次修理我的车载充电泵时发现有显示却工作不了,也就是说带负载能力不足,以为开关坏了,幸运的是偶然扯动了一下电源线,发现开关铜箔处有断的痕迹,估计经常摁开关把铜箔摁断了,用焊锡点焊后就正常了。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个DELL,我从来不动那个开关,这个就是一个月要换一只电池,不过我用充电电池

网友C:
直接焊死不就可以了,待机也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D:
谢谢分享。。。。经验是总结出来的。。。。。

楼主:
客气了,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思维使然,我上次修理我的车载充电泵时发现有显示却工作不了,也就是说带负载能力不足,以为开关坏了, ...

惯性思维,经常遇到开关拨不到位正常,到位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个DELL,我从来不动那个开关,这个就是一个月要换一只电池,不过我用充电电池 ...

怕费电池?也可能是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死不就可以了,待机也用不了多少电

直接焊死,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经验是总结出来的。。。。。

感谢鼓励,经验有时也会把某人带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