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暴力拆戴尔DELL90W笔记本电源尴尬修复且改23V电压

楼主(2019-03-12):
『X拆解』暴力拆戴尔DELL90W笔记本电源尴尬修复且改23V电压
图片较多,容我慢慢编辑码字。。
偶得一个超薄DELL电源,输出线已经被破坏且重新接,剪断再测依旧,外壳用多种方法无法开壳,只得暴力

外壳暴力拆掉后,内壳还是眼前一亮,屏蔽还是不错的,只是。。内衣穿多了。。

耐心挖掘后,多数704硅胶已经去除,可惜暴力了点,一个8脚芯片缺角了。。

缺角八脚芯片与主芯片特写

串灯泡商店只有8V左右跳动电压,不稳定。静置放电完毕后测量各大元件无损坏。

之后进入芯片级测试发现两个0Ω断路不联通了,直接铜丝短接试试,还真有输出了。
铜丝代替0Ω电阻通电后,正常19V,用睿登带载正常,可惜睿登负载只有35W,超过额定功率就保护不输出了。

废板拆两个电阻换上去试试

再带负载试试,35W成功,看来没有问题了。

楼下改电压,先包好来等待测试。

楼下继续。

楼主:
『X拆解』暴力拆戴尔DELL90W笔记本电源尴尬修复且改23V电压后来想想,这么薄的电源不用起来可惜了。。既然没事就联合温总聊聊改电压吧。

看了几路都不适合,最终温总怀疑这三角元件是类似431的

改动八脚芯片上方的电阻,有一路是通正极的,不是升阻就是降阻了。

串个小电阻,发现电压高了1V,那既然如此,下手吧。

并联一个可调电阻,试试看

可惜电位器不适合,只能到23V,再加大试试

25V了,不错,居然没保护,不过带载就保护了,所以24V策略失败。

还是用23V吧,就算有线补,也不会触发保护

测得并联电阻22Ω至24Ω左右即可达到23V的状态

废板上海不好找,翻遍了库存。。再者手艺不精,只得如此并联

再上电,23.8V,完美

带载,35W妥妥的,如果需要更进一步,只能用大功率负载了。

用绝缘胶带捆两圈包一下,找个移动电源外壳先塞塞,自带的外壳烂了就算了。

丢库存等待下一步指示。。

网友:
用料很足啊

网友:
我也弄破皮了一个,太薄了。不过,用料不错

网友:
改23V干啥用呢?

网友A:
戴尔的电源外壳超声波焊的很紧,是不好开壳,之前买过一个剪线群光代工的19.5V 3.7A的小电源,准备接上线当备用电源用,
锤了半天,夹了半天,最后还是用汽油法完整打开了。

(找一个自封袋,汽油涂在电源接缝处,放进袋子里,等30分钟台钳一挤压就开了)

网友:
这壳开的有点惨~

网友:
8脚芯片命大,这样了还正常。
挤不出牙膏

网友:
这又是要做白菜白光么?

网友:
戴尔的电源还不错,超薄设计,散热是问题。

网友:
这个外壳不错啊,非常完美

网友:
这种薄电源0欧电阻开路的问题蛮多的,以前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专门淘了两个全新无输出的这款电源,无损打开来以后都是这问题。。。。

网友:
Dell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喜欢他家笔记本外观

网友:
戴尔的电源很烦人,插孔中间有个通讯针,换了不是戴尔的电源,笔记本开机就会弹出英文,然后cpu降频,电池不给充电。

网友:
不做T12,白瞎了。。。

网友:
金属壳子安全不?

网友:
同款。电源。那个黑的大电容坏掉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折腾成功了。。。。

网友:
好厉害,哈哈,做工这么好的电源,可以配得上牛肉白光咯。木牙膏了,帮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电源外壳超声波焊的很紧,是不好开壳,之前买过一个剪线群光代工的19.5V 3.7A的小电源,准备接上线当 ...

是个好方法,可惜木有汽油,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溶剂可以替代汽油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