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微单相机NEX-5第一代详细拆解

楼主(2019-03-12):
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对索尼微单相机NEX-5进行拆解,我们也得以一窥NEX-5内部构造。

1、拆卸后盖

2、拆下的后盖内部

3、相机控制组件,机背转盘

4、控制组件排线

5、相机左侧卡扣盖

6、左侧固定螺丝

7、左侧卡扣

8、相机顶部螺丝

9、NEX-5旋转屏的合页

10、NEX-5主板

11、主板排线锁

12、主板排线

13、HiRose接口

14、主板上的绝缘体

15、主板芯片、索尼自家的主芯片1

16、主板芯片、索尼自家的主芯片2

17、主板背面芯片

18、传感器散热片

19、传感器基座

20、NEX-5的传感器
滤镜单元

21、传感器外壳

22、压力元件外壳

23、塑料外壳

24、NEX-5的快门马达

通过以上拆卸过程,我们可以看到NEX-5内部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电子化和模块化,并没有太多的机械组件,以电子线路和芯片为主,各部件也以模块形式装配在一起。

网友A:
精密呀,电子跟机械的结合,国货当自强

网友:
也只有索尼和奥林巴斯能把这种薄膜按键板,寿命做到和FPC一样的了,之前拆过一个受潮严重的三洋相机,按键全部失灵,拆开一看薄膜上的金属粉末脱落严重,银锡笔补了半天才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密呀,电子跟机械的结合,国货当自强

国货拆过两个,发现主板和行车记录仪高度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货拆过两个,发现主板和行车记录仪高度相似

应该是山寨相机,零几年在一些郊区电子市场里见到过不少,只需几百元可以买到一部,很多是镜头不会伸缩,仔细点看其实是手机那种微型镜头,只有2米到无限远才能看清,没自动对焦,更没光学变焦。好点的国产也有,不过在零几年的时候,价格是千元。

网友:
去掉红色的低通滤镜 改成红外线相机 又可以让它重获新生

网友(2019-05-29):
不错,我手上正好一部,拆解看看。

网友:
就是外壳快散了,不知求得到否?

网友:
好产品啊,索尼做工就不评论了,中端机器,成像效果不错,是旅游还要出好片的好帮手。

网友(2021-02-22):
奶昔5啊,当时我口水了好久,最后被镜头劝退,还是买了个佳能的微单

网友(2021-04-13):
请问日期电池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