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9元天猫入手4T西数紫盘WD40EJRX

楼主(2019-03-12):
之前对硬盘不懂,在京东自营上花了420元买了个希捷3T叠瓦硬盘(ST3000DM007),用着真心坑,稍微多下载一点东西到机械硬盘里面就卡死,各种卡死。没用多久,有一次卡死机,CRC计数莫名其妙就卡爆表了。不知道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上京东换新硬盘。

今天刚好看到了西数硬盘价格还可以,主要是以前开88会员还送了优惠券,优惠后559元,果断入手了一个。
看这个64m缓存,肯定不是叠瓦盘吧。
还有紫盘拿来当家用仓库盘也可以吧?

网友A:
C7的问题,先检查主板供电以及SATA数据线的问题。不然你换了硬盘有可能一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的问题,先检查主板供电以及SATA数据线的问题。不然你换了硬盘有可能一样问题。 ...

问题是之前没有C7数据,只是卡的死了一次机强制关机再开机检查硬盘就这个数据了,然后5个多月了数据一直没有变过。能瞬间升到十几万的数据吗?

网友:
真可怕,什麼情況下卡死的?

网友:
看着像供电或者数据线问题照成的

楼主:
试用了2天紫盘,比那个叠瓦的好用多了。

网友:
紫盘好像不怎么样呀,红盘好像更好

网友:
C3也飙升,多数是主控或者缓存那边有事情,倒不是盘体的问题

网友:
去年买过一个6T紫盘翻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用了2天紫盘,比那个叠瓦的好用多了。

紫盘保存数据可以吗?另外天猫的硬盘换新麻烦吗?

网友(2019-04-15):
C7会自己消失,几年前遇到过,早几天c5c6黄了,后面也莫名消失了,同一块硬盘

网友B:
紫盘是监控级的,而监控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尽量不卡,有时出错的话,会将错就错直接一笔带过,以保证后续的数据正确写入,这种盘其实最不适合做NAS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盘是监控级的,而监控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尽量不卡,有时出错的话,会将错就错直接一笔 ...

对,监控盘性能差

网友:
监控盘一丢数据就恢复不了,出错都不校验的。曾经用过3T监控盘坏了什么都要不回来。

网友:
我记得NAS专用4T盘最少也要900左右吧

网友:
SMR盘类似光盘,只适合读,写入性能差的一B.

网友:
半年前京东入手 4T红盘 949元

网友(2019-05-15):
西数紫盘是有忽略错误的能力,但并不是默认就会忽略错误,有参数控制的。我家里的NAS(威联通的)有一组两块3T紫盘组的RAID1,都上电三万小时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放心用。

网友:
京东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