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二师兄出品】车载吸尘器改锂电为家用

楼主(2019-03-12):
懒得久了就成常态了,新坛也泡了好多天了,还是赶紧发帖露个面吧

家里大吸尘器需要频繁插拔电源和吸管等使用太麻烦,车载吸尘器小巧方便很适合DIY使用,但是需要配合可调电源来使用,所以由此折腾。

原来车里放的这个本想改为锂电,但是内部空间过小无法容纳电池,又不想外挂电池只好放弃了。

重新购置一个新的吧,这款有无线版但是看价格估计电池是镍镉之类不耐用,还是选有线板自己改制吧。

到货了,黑白红搭配挺好看

看参数输入电流8A可是真不小呢

实测启动瞬间电流高达12.4A,看来功率小点的开关电源带不起来

正常工作电流为6A,看来正常功率应该为72W,120瓦有点虚标吧

内部构成很简单,涡轮吸尘扇还有照明灯

中间这隔断需要改造以便安放电池

一开始准备6节锂电池横向放置,经试验是不行

从上部看吸尘器尾部是收缩形状,横放电池会合不拢外壳

只能电池顺放,这样中间2块隔板都需要去除

6节电动车拆机三洋电池2并3串,可以胜任大功率放电使用

3串锂电池保护板

配上一个常开温度保护探头

连接充电插座

篇幅有点长,下楼继续

楼主:
接上楼继续

安装一个双色电量指示灯,12V以上绿灯,12~10V黄灯,10V以下红灯

家装在这个位置最好看

整形一下

热熔胶固定

照明灯也改造一下

2W100Ω大电阻

换导线加热缩管

全部到位

合体

启动开关运行正常

电池还未充电电压过低了

充电口

完成

先测试一下

效果很好

电池电压过低7.5V左右,保护板会启动断电保护,需要充电

早晨刚刚改制好,还没来得及测试续航时间,估计30分钟应该木有问题吧,起码比那些充满只能用5~6分钟的镍铬电池吸尘器实用多了。

谢谢各位观赏,祝工作生活皆顺利!

网友:
这种功率小,据说不好用

网友:
改好的在夏天敢放车上?

网友:
二师兄再不来真的要长毛了 今天已挥霍一空欠着欠着

网友:
试试看行不行哦

网友:
不错,,,,做事有理有据

网友:
二师兄可真是心灵“”手“”巧啊!

网友:
这个里面空间好大,合适折腾

网友:
这种吸尘器吸力也不大,很一般。

网友:
竟然还是新人贴,吓我一跳,原来二师兄一直潜水导致的。哈哈,木有牙膏了,帮顶先。
这动力电池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先占楼围观二师兄得瑟。。。。

网友:
围观二师兄修耙子

网友:
想不到二师兄这样心灵手巧,嘿嘿嘿!

网友:
吸尘器有点配不上这电池啊。一句名言是怎么说的?好白菜都被··········。

网友:
二师兄终于出山了啊
子弹还在飞,请稍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楼继续

安装一个双色电量指示灯,12V以上绿灯,12~10V黄灯,10V以下红灯

保护板上面的焊片我是焊不上,最后还焊掉下来了,。

网友:
这种吸尘器太耗电了。

网友:
好手艺,屁股上的充电孔跟原装一样

网友:
工作台上都是宝贝,吸的时候可别都吸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