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个HY1502D恒流恒压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12):
50淘的,但运费干掉我不少,当初看它有独立的散热器,就觉得这个厂家还是用了心思下了点功夫。
到手拆开,超出期望值

,内部还工整,几乎都是接插件,易拆易装易diy,面板塑料特易改装。
两块屏很有意思用的是万用表的屏,常用功能电阻、电容、AC、DC、通断、二极管、温度等一应俱齐,你要用得到自己跳线,哈哈好玩
换个1K电阻先把电压表从199.9改为19.99v

反复开关机测试,开机无浪涌电压,非常nice!

反复开关机测试,开机无浪涌电压,非常nice!

空载关机放电时间比较长,改起来还挺麻烦

空载关机放电时间比较长,改起来还挺麻烦

网友:
谢谢!学习了!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A:
后缀D不应该是双路的吗

网友B:
做工不错,就是变压器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D不应该是双路的吗

谁说的?我一台3003D,一台3005D都是单电压输出的。。。。。。。

网友:
电源不错,50大洋物有所值。。。。。

网友C:
电源不错,50大洋物有所值。。。。。我的安泰信1502卖45都还没卖出去哈哈

网友D:
原來是液晶顯示的啊,罕見。
裡面是兩個7107的表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D不应该是双路的吗

可能是DUAL DISPLAY 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液晶顯示的啊,罕見。
裡面是兩個7107的表頭?

不知道,牛屎芯,不是7106就是71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错,50大洋物有所值。。。。。我的安泰信1502卖45都还没卖出去哈哈

安泰信主要还是手机维修用,变压器缩水更严重,前面板大都是铁片,拿来DIY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就是变压器小了点

15V2A的,目测足40W,个头不算小,需要更高电压用它肯定不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泰信主要还是手机维修用,变压器缩水更严重,前面板大都是铁片,拿来DIY意义不大。 ...

有道理,那我还是留着自己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那我还是留着自己用哈哈

你这个老款安泰信还不错了,新款的拆开简直没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老款安泰信还不错了,新款的拆开简直没法看

网上收的故障货回来修好,运费是真贵啊,太重了

网友E:
电位器旋钮居然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旋钮居然不一样的。

调电压的被原主人改为多圈线绕了,省事,免得我改了

网友:
太便宜了,为什么我就淘不到?

网友:
我想说这价格不连运费,贵了,50可以淘到指针的30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D不应该是双路的吗

这个我可以知道,早期的可调电源表头都是指针表,后期的表头很多成了数字表头,一般来说区分俩种电源表头,就是看后缀字母D,有D就是数字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