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叫不上名的东西,疑似鱼缸里的测温设备

楼主(2019-03-12):
今天在仓库里找到一台大型鱼缸,领导让收拾收拾,再利用一下。重新组装时发现了图中这个棒状的东西,IP68防水防尘,防护级别相当高。

顶部有两个金属探头,上部是个两位数码管和ON、OFF的指示灯。底部是接电源的插头,外壳不完整,看样子外壳的下半部分应该丢失了

主控芯片是HT66F018

顶部的金属探头这里有两个好像温敏电阻的东西

中间部分应该有个电压器,已经遗失无踪

顶部依稀可见“伊宝”的品牌字样,侧面有个大拇指的标识。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这东西是安装在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鱼缸加温棒吧,下半截是石英管里的电热丝,上半部显示和测量控制温度。

网友A:
我很赞同楼上的观点,谢谢分享,加热棒300W功率跳过那个丢失的变压器,给单片机5V供电,就能改制成恒温加热控制器咯

网友:
鱼缸加热棒,下半身就象太监一样,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赞同楼上的观点,谢谢分享,加热棒300W功率跳过那个丢失的变压器,给单片机5V供电,就能改制成恒温加热 ...

变压器好像不是直接变压到5V,从趴着的电容下面的78L05那里接5V可以开机,顶部的按键是循环设定温度的。目前开机后显示E1错误,具体原因还待检查。

网友(2020-07-06):
头发去无踪,头屑更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