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一个CD1078A车机,改家用。也DIY了一个播放器

楼主(2019-03-12):
前几天去4S店修车。跟喷漆师傅要了一个CD1078A车机。随手从工具箱拿了一个。也是人家拆机不要的。满是灰尘的。擦出来还能接受。

从淘BAO上购买的尾线和收音机天线还么一到货。今天就从尘封很久的工具箱找出来一个8欧小喇叭,用以前改造的ATX电源作为供电电源。用鳄鱼夹先接上连上看看能否开机。喇叭线比较细,拿签字笔芯,把喇叭线捅到后面的接口的针脚上。凑合一下。电源手头有一个12V5A的电源。因为尾线未到货。所以先不用上。

发现可以正常开机。立即上网搜索下载了几首MP3测试,用U盘播放,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自己又用NERO刻录了一张CD盘,放进去也可以正常播放的。收音机的天线我是拿了一根电线插到后面的孔里也可以收到电台节目。FM2比较好。AM不大行。AUX接口因为手头没有3.5MM的插线。没有测试。估计差不多好用。

发现这个车机屏幕显示内容简单,红色字体也比较难看。没有电平指示效果。歌曲的名字如果很长的话,也不会滚动显示。我的喇叭是一个很小的8欧的小喇叭。音质很一般。改天找个好点的喇叭接上看看。

看到其他坛友改造增加的蓝牙模块,我还没有发烧到那个程度。多向前辈学习。

感谢“电子~车~音响”坛友提供的尾线定义引脚图。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不错不错,找两个好点的喇叭效果好很多。
又学到一招,用签字笔芯套尾线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找两个好点的喇叭效果好很多。
又学到一招,用签字笔芯套尾线 ...

我有喇叭在单位。还没去拿回来。等明天去拿回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找两个好点的喇叭效果好很多。
又学到一招,用签字笔芯套尾线 ...

找粗一点的签字笔芯,把铜线插进去,然后烤软点,直接就塞进去了。安全有保障。

网友B:
有一个车机一直在吃灰中,从新车拆下来的

网友:
北京现代瑞纳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车机一直在吃灰中,从新车拆下来的

赶紧改造一下吧。废物利用起来哈。

网友:
50w功耗有点大啊

楼主:
哥,电流表显示的是0.5A左右啊。不是5A啊。你没有看到小数点啊。哈哈。不可能是到50瓦的。12伏*0.5A左右的。

网友:
单锭车机,通用插头

网友C:
感觉车机改家用是最实惠的方案,音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车机改家用是最实惠的方案,音质不错。

说的很对的。我又搞了两个音质很好的音箱一起搭配。欣赏音乐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找两个好点的喇叭效果好很多。
又学到一招,用签字笔芯套尾线 ...

弄俩好的箱子,听人声很好,我用的是bose两个,人声很好

网友D(2019-04-11):
怎么看不出来CD1078的电源进线插口啊!

网友:
看着眼熟啊!不是我以前瑞纳上的车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不出来CD1078的电源进线插口啊!

在后面的两个插口,下面的就是电源。上面的是喇叭接线口。

网友:
我这车机的空载待机电流基本就有1A 了

网友(2019-09-20):
好是好,就是无源音箱选的眼花,还有适配器我也不想买,弄个笔记本19V 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