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120g固态硬盘,大家看看翻车没有

楼主(2019-03-12):
单位电脑慢的要死,升级下固态硬盘好的多
于是咸鱼上掏了块120g的闪迪固态硬盘mlc颗粒80多
大家看看翻车没

先测试下看看主控SM2246XT,寿命已用12%,那个开机时间和次数感觉有些不对

再跑个速度,因为主板是stat2的接口 这个速度可以吗

拆机,到了这不拆机怎么对得起大家呢
没缓存,应该是mlc颗粒

老电脑升级,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好像这几个批次,主控有点问题,一直有人反映,后来就不了了知了,所以咸鱼上不少这种货

网友:
是正品,我在京东上买过两块。有一块用了四年多了一直正常。

它内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A:
尽量不要放重要资料吧,现在新的SSD已经很便宜了,TLC进步很快,寿命普通人正常使用10年没有任何问题,真没必要买二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放重要资料吧,现在新的SSD已经很便宜了,TLC进步很快,寿命普通人正常使用10年没有任何问题,真没 ...

上面装个系统,放点常用软件,资料还是保存在机械硬盘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装个系统,放点常用软件,资料还是保存在机械硬盘中

那就没有问题。现在SSD价格很便宜。二手SSD不少都是以前用来跑数据的,几个月就能搞1T,不少都快到寿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装个系统,放点常用软件,资料还是保存在机械硬盘中

顺利的话,速度能提升一半。我是维护设备的,单位电脑现在只要有坏的,我就会努力给换个固态。机械硬盘我接受不了。因为我自己用固态上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利的话,速度能提升一半。我是维护设备的,单位电脑现在只要有坏的,我就会努力给换个固态。机械硬盘我 ...

我们单位相反,很多电脑上绝对不允许用SSD.等SSD坏过几次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利的话,速度能提升一半。我是维护设备的,单位电脑现在只要有坏的,我就会努力给换个固态。机械硬盘我 ...

速度明显快多了,单位的电脑,主板还是g41的用了好多年了,自己买新的用有点不值得 ,花点小钱升级下

网友:
还是买带缓存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明显快多了,单位的电脑,主板还是g41的用了好多年了,自己买新的用有点不值得 ,花点小钱升级下 ...

单位的应该可以报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明显快多了,单位的电脑,主板还是g41的用了好多年了,自己买新的用有点不值得 ,花点小钱升级下 ...

额,G41啊,G31听说过没。这俩货都一样,装Win7用顶天了。连AHCI都不支持,家里有个,装个硬盘凑合用了。

网友:
固态这东东,买新不买旧呀,重要资料不要存里面。

网友C:
淘了一台主机,配了一个据说是假闪迪,跑分好像比你这个好多了。

网友:
写入放大10倍 溜了溜了

网友D:
闪迪不是自家的主控?用慧荣的?感觉应该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迪不是自家的主控?用慧荣的?感觉应该翻车了

不懂别乱说,这可是闪迪自家产的真品(看PCB就知道和made in HQB质量就不在一个档次上),闪迪因为对自家主控的稳定性伤透了心,中、高端SSD从马牌到SandForce再到SMI。。。。感觉自家主控基本是凉凉了,,,搞不清楚为啥西数收购闪迪以后又冒出那么多闪迪自家主控这种扶不起的阿斗。。。顺带说一句,HGST也被西数收购成为西数旗下的一个SSD/HDD品牌,但是从来不用弱鸡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了一台主机,配了一个据说是假闪迪,跑分好像比你这个好多了。

主板不行,接口sata2速度是SATA3的一半,所以读写速度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