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开箱简测

楼主(2019-03-12):
1、闲鱼上的车,A款单网口。就是有防尘网那款。

有两个风扇,如图。

里面不太好拆就没拆了。

网友:
多少包邮买的?

网友:
我以为是星际的警报器。。

网友:
都带什么东西

楼主:
就是机器加电源线啊。
分开说就是一块集成j1900的主板,4G内存,16G ssd。150W电源,4硬盘位的机箱

网友:
我的有个PCI位置,准备上其他主板了。

网友:
这个给硬盘供电的那根电源线太细了,带一个硬盘还行,带4个肯定出问题,我自己给4跟线上各并联了一根1平方的粗线。顺便说一下,这货的电源质量还是不错的,主动式PFC,双面PCB

网友:
这电源带四个硬盘,怕是吃不消

楼主:
四个盘大不了60W,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共享速度没100吗,还有外壳做工很山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机器加电源线啊。
分开说就是一块集成j1900的主板,4G内存,16G ssd。150W电源,4硬盘位的机箱 ...

280应该不包邮吧,用着感觉咋样

网友:
我的280包邮入手的,还带pci位置,还有一个120包邮的b款机箱,准备把1900放b里,a里放张双千775平台板子,再上pci网卡。

网友:
你装的win7?卡不卡?能看高清不?4k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