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德生DR-910收音机调节了四颗小螺丝悲剧了

楼主(2019-03-12):
朋友的德生收音机,说是声音小,台不清楚,不要了给我鼓捣鼓捣,拿来观察发现,用手按住背部中心位置就正常了,松手又不行了,于是拆开了,也不懂,看到电路板中部有4颗小螺丝,心想调一下试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台都收不到了。特来请教老司机。谢谢了!

网友:
那是可变电容,与收台密切相关的(调谐电容)

网友:
那个地方一般不能动

网友:
哈哈,那个一动就调乱了,返厂吧,德生售后不错

网友:
其实要慢慢摸索也不难,但是必须要一把塑料螺丝刀,以前我就调着玩过,先把旋钮调到一个准确的频道,然后慢慢试着拧吧,一个一个螺丝来,得有耐心

网友:
最好有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  频率高端  低端  中端   统调    慢慢调

网友:
四联可变电容,两联用于调幅调谐,两联用于调频调谐。如果只动了一个螺丝,还是有一半概率可以维持调频或调谐正常滴

网友:
那个是360度调节的,就是0-360度,超过之后又回到0度,不是螺丝,不会有松紧变化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可变电容,下面一个定片,上面一个动片,就是你可以调节的,中间是一层塑料膜,如果这个膜烂了的话基本上就报废了
数显的很好调的,最好不要用导电的螺丝刀调,可以找个塑料片,实在没有,用金属的也行,慢慢调吧

网友:
玩收音机的有个天敌-------统调;在当年没有设备的环境下,那可谓谈之色变。

你还没调中周,还算万幸。

网友:
完了,估计已经废了。。

网友:
那是调台的可变电容微调,用塑料或铜螺丝刀慢慢调吧。要有耐心。

网友:
双联可调电容,选频用的,不能乱调。。。

网友:
收音机统调微调电容,!可能簿膜破了,短路了。没台了。

网友:
调之前,没记着初始状态什么样子的嘛

网友A:
这四粒螺丝是可变电容上的微调电容,统调用的。如果有经验,是勉强可以调回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十岁左右把家里的收音机就是这样乱调的,我父亲的朋友也会修理的,我调乱一次,我父亲就送去修一次。调了几次,就知道这个原理的。我对我线电感兴趣,就是从折腾这收音机开始的,感觉这东西太神秘了,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怎么会有人唱歌说话呢?于时到新华书店里了一本收音原理的书回来看。。。。。。

网友:
倒装芯片?cxa1191m?

楼主:
谢谢各位老司机指教,看来就我的水平是不可能调好了,放弃了。反正也没什么用了。

网友:
调到一个已知频率然后拧螺丝调啊。另外声音问题首先怀疑电位器接触不良,应该是你按压中间导致外壳变形压到了边上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四粒螺丝是可变电容上的微调电容,统调用的。如果有经验,是勉强可以调回来的。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十岁左 ...

所以说兴趣是学习最大的动力源泉

网友:
兄弟送我玩玩吧,生意差闲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