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容量优盘的格式问题……

楼主(2019-03-12):
比如128G的,排除FAT32,NTFS好还是EXFAT好,网上搜索了一下,说法个不同……

网友:
NTFS通用性好!

网友:
NTFS是硬盘的格式

网友:
想苹果也认就exfat,但是。。。xp不打补丁不认exfat。
ntfs苹果肯定是不认。所以,目前没完全的格式方案。

网友:
如果不是频繁读写,建议NTFS格式,反正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觉得EXFAT也挺好用的啊,目前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小米路由下载用EXfat能下,打不开磁盘,NTFS可以,但插电脑上用时,NTFS格式会隔几秒读写闪灯看出来的,其他格式就不会

网友:
各有各的特点,不能说哪个好,看自己偏向什么用途了

网友:
exFAT,NTFS会频繁读写的

网友:
exFAT。NTFS兼容性好?MacOS表示那是个啥,能写吗?像SD、CF、P2在很多设备里都是直接格成exFAT的,即使说读写频繁一般也能用到你不想用的时候,高清、4K摄像机读写频繁吧、数据量大吧、连续工作时间长吧,exFAT依然是厂家首先格式,U盘情况可以参照。
(题外:在MacOS系统装NTFS写入软件出现过搞坏分区表的多起实例,若为数据安全,不得不防)

网友:
exFAT比较适合

网友(2019-04-14):
exfat的簇开的极大,很费空间,速度2者差不多。

网友:
NTFS通用性好

网友:
exFAT是移动设备专用,如果你在XP系统的电脑上用,exFAT是最好用的!
而NTFS既能保存超过4G大文件,又可以兼容xp,所以启动盘基本都用NTFS格式,但这种格式并不是很适合U盘;
而Fat格式嘛是比较老的格式,但是比较好用,只是不支持存储大于4G的文件,这是硬伤;
所以主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A:
我用的基本都是exFAT,速度没差别。

网友:
FAT32兼容范围最广,下到MP3播放器,上到N多机器,均能支持,唯一的缺点是不支持大于4G的单文件,其他的都还好,128GU盘可以用软件格式化成FAT32的,

至于NTFS,不建议用于U盘,会经常读写索引目录,会造成U盘某存储区块负担过重,容易损坏。exfat比NTFS好些

网友:
NTFS好一些,只要不是频繁读写就可以

网友B:
通用个鬼,64G的双头U盘插到手机上,NTFS格式就不支持,只能格手机格式化为exfat格式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基本都是exFAT,速度没差别。

速度差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个鬼,64G的双头U盘插到手机上,NTFS格式就不支持,只能格手机格式化为exfat格式来用 ...

这个是手机问题,和U盘格式无关
有的手机支持NTFS,比如魅蓝NOTE6,有的不支持比如360N7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