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推荐个12v2a左右的三极管

楼主(2019-03-12):
近来实在闲的难受,撅腚把老早买的奔驰气泵拿出来改一下,水平不行,还喜欢把简单地问题复杂化,情况是这样的:该气泵气压比较牛,轻松十几个千克力,打自行车轮子只要五秒钟(放光气的情况下),问题在于达到0.7Mpa时泵体开始漏气,漏气不太大,漏气时气压也还是不断增加,也找出漏气点了,改起来比较麻烦,方案没有想好,暂不考虑。目前考虑利用气泵自带的泄压阀,把压力控制在0.3Mpa,这样一是对气泵本身比较好,其次对车轮子也安全,防止打冒了。气压开关也买好了,气压开关控制电流在0.5A,泄压阀线圈量了下是14.7Ω,12V/14.7Ω=0.82A>0.5A,也就是说气压开关不能直接控制泄压阀,现在问题来了:谁能给俺推荐一个16v2a左右的三极管做继电器用?继电器俺有,不想用,三极管显得比较高级是不是。付手工 电路板。

后续工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4421&extra=

网友:
第一次抢沙发

网友A:
D880,是3A的,也比较常见。
要P结的话,B772亦可。

网友:
12v耐压低了点吧

楼主:
谢谢提醒,16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880,是3A的,也比较常见。
要P结的话,B772亦可。

只有坏电脑主板一块,12v充电器若干,液晶电源板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拆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坏电脑主板一块,12v充电器若干,液晶电源板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拆到 ...

你先把板子上的所有管子都拆下来,然后上网查就是了。

还有用三极管代替继电器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坏电脑主板一块,12v充电器若干,液晶电源板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拆到 ...

主板上有功率MOS管,一般在30V左右,电流20A~50

网友C:
太大材小用了 自行车单缸塑料的机芯就够用了 这货加个脚 接个快捷 打汽车胎比较符合她的气质

网友D:
这电机带负荷工作电流绝对不止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大材小用了 自行车单缸塑料的机芯就够用了 这货加个脚 接个快捷 打汽车胎比较符合她的气质  ...

那种十块钱一个的我也有,买保险送的,打气时乱蹦,扔了,看我手工板上的开关就是那上拆下来的。没有内涵咱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带负荷工作电流绝对不止2A,,,,

没有钳表,具体不知道,卖家说工作电流32A。不过,我是用来控制泄压阀的,和电机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功率MOS管,一般在30V左右,电流20A~50

谢谢,回家看看,拆一个

网友:
拆个mos更容易,电动车控制器什么的可以拆好多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板子上的所有管子都拆下来,然后上网查就是了。

还有用三极管代替继电器没那么简单的。 ...

就是折腾,玩玩,打发时间

网友:
用晶体管不如用继电器扩流简单。

网友:
马上搭电路仿真一个

网友:
TIP142,122。TO247封装的。TIP42C都可以。只要电流大于2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钳表,具体不知道,卖家说工作电流32A。不过,我是用来控制泄压阀的,和电机没有直接关系。 ...

理解错了   我以为你要控制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