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厨房顶灯LED灯变暗,如何维修

楼主(2019-03-12):
家里装修后,住了几年了,近来厨房吊顶内嵌的LED灯,时亮时暗,再后来就干脆只要开灯,就是很暗,倒是没有彻底坏掉不亮

这段时间,厕所的LED灯也开始变暗,同样是吊顶内嵌的灯,现象非常像厨房的灯,估计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不知从哪下手维修,哪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

网友:
确认灯珠没问题,换电源即可

网友:
不是灯珠就是电源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灯珠故障的可能性经比较大,请检查灯珠。如果灯珠正常,就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一般换电容就行了。

网友:
买的垃圾灯 用垃圾灯珠 能亮还可以 发蓝了 一个一个去换灯珠吧

网友:
目测,灯珠有黑点,就是坏了,可以把它短路用。

网友:
国产LED灯的寿命真的是令人堪忧,我以前买的LED灯上用的贴片LED都是三星的,到现在快6年了,四间卧室还有客厅的大灯一个都没坏过,楼道和楼顶装的国产19.9包邮的基本一年坏,后来又换过两次9.9包邮的,都坏了,都是LED烧了,黑心。电源倒是没有坏过···现在淘宝已经买不到当年那种质量的灯了,都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越做越差。

网友A:
闷烧的灯,电源电容最爱坏,电容一坏,电压不够,有的起不来,有的只能让LED微微亮,基本上换恒流源的电容(不一定是大电容)解决,换完不管事,再修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闷烧的灯,电源电容最爱坏,电容一坏,电压不够,有的起不来,有的只能让LED微微亮,基本上换恒流源的电容 ...

哈哈哈我觉得应该先观察灯板上的LED到底有没有中心发黑再考虑电容··因为从简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觉得应该先观察灯板上的LED到底有没有中心发黑再考虑电容··因为从简到难··· ...

恒流源统共就三四个电容,而灯珠板至少得6个灯珠,从数学方面考虑,嘿嘿嘿,我认为就算三个电容都换,也比数清楚多少颗灯珠容易

网友:
直接用好的驱动试灯板,分清灯板还是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闷烧的灯,电源电容最爱坏,电容一坏,电压不够,有的起不来,有的只能让LED微微亮,基本上换恒流源的电容 ...

如果每一颗灯珠都是微微亮,基本上不用考虑灯珠的问题:电压不够,灯珠无法点亮。同意衡水朋友的看法,先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一颗灯珠都是微微亮,基本上不用考虑灯珠的问题:电压不够,灯珠无法点亮。同意衡水朋友的看法,先 ...

谢谢,因为好几次捡的25-36W的鸟笼灯都是因为过热,将电容烤干,还往往都是最小的参与震荡或者类似作用的IC本身接的电解,而既不是进门也不是出门的电解,每次的维修拆解都是以前老家都发过帖子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这种内嵌灯,不是那种装在客厅的,可以拿掉灯罩后,看到LED PCB的,而是一体的,外面只有连接线,接到电源盒
哪天试试看如何拆卸

网友:
如果同一个灯所有灯珠亮度均衡,考虑电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