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下试验按键后不能复位的DELIXI德力西三相断路器空气开关拆解

楼主(2019-03-12):
一台做工不错的德力西断路器空气开关,只要按试验按钮或漏电动作过就不能拔动开关了,必须拆开外壳手动帮助复位才可正常拔动开关通断,这个怎么修?

网友:
还修?丢了吧 安全第一
好歹能够测试可以跳,要是在该跳的时候没跳,那就很危险了。有些钱不能省

网友:
复位按键机构缺少润滑或变形元件所以卡滞不弹出。检查相应零件或换新。

网友:
谢谢分享。。。。。。这点困难,难不到勤劳、勇敢的hfsp同学。。。。。

网友A:
如果是电工,这样的东西趁早扔,花钱换新没人挑毛病,要是修,你给单位省钱了,没报酬,啥时候你修的东西要是出大事了,你就是那拉磨的驴,没事可干了,咋整呢,下汤锅吧,
前些日子,我们老爷子给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给公家干活的,千万别给公家省钱,该换就换,哪怕没毛病的也换,说明你勤奋,认真,只要你不闲着,就会被领导看好。公家,永远不差你省下的那三五块,十块八块的,你用买来的配件换上,出问题,可以推给销售方,可以推给采购,跟你没关系,可是,你要是手贱,修了那些东西,出了啥事,只要能往上联系的,都会赖到你头上,谁让你手贱呢,修啥?你耽误人家采购挣钱,耽误苍蝇们发财,就因为你穷折腾,你能,我叫你能,我不用你这样的行不?能人,总是会背黑锅,诸葛亮能耐吧,夭亡,司马懿厉害吧,虽然活的不短,总是被打击,吕不韦,年羹尧,徐达,蒙恬,这些大人物们哪个得善终了。

网友:
大型断路器,这个能值两个钱。

网友:
弹簧问题,,,,老化无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工,这样的东西趁早扔,花钱换新没人挑毛病,要是修,你给单位省钱了,没报酬,啥时候你修的东西要 ...

路过,实话,别妨碍人家发财。

网友:
彻底拆了再装上可能就好了,彻底拆装需要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实话,别妨碍人家发财。

好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应该只有研究价值,不具使用价值,新的也不贵。安全绝无妥协的可能。

网友:
这东西用料猛

网友:
        换新吧,安全第一 衡水兄说的大实话.

网友:
只能是结构上有啥不畅或弹簧变软了
木牙膏了

网友:
接触部位镀金的比较好

网友:
跳开后不能复位的话,有可能是扣勾出问题。
正常计,跳开之后向下压手柄就能复位的。
但是还是建议更换新的,这个旧开关折腾研究玩玩好了。

网友:
不修也罢,安全第一!

网友:
关系到人性命的东西,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能换好的新的  就一定要换

网友:
谢谢分享,彻底拆开研究一下哈哈,果断换新

网友:
能拆除很多铜的,看看接触点是不是银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