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我的工具系列:HT_L 2182R网线钳,有没有同款

楼主(2019-03-12):
本人做弱电蛮多年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买过超过50块的网线钳 。一直以来 都本着能用就好的原则 。下决定买把好的钳子源于一次做监控做的头 。没信号 网路不通 。拿着侧线全部都是通的。这个就麻烦了 。以为头坏了又换监控头 拆下来换过去 。太麻烦了 后来才发现是头没有做好 。然后下血本了在马云家下单。完了就后悔了 花了279大洋 。完了看1688阿里巴巴 批发网只要200块 。浪费老子80大洋 。伤心

手感不错 包胶不滑 不像之前买的45块的 。套子会滑出来

网线插口 很合适 单口的 因为网线现在电话接的少了就算有直接找电信了 所以单口也可以了

背面的光滑 手感不错

这个口卡进去 压好要按下 才能拔出来 ,压线手感相当的好 关键 成功率十分高 。我一般 都是按压两次 有保证 。基本上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 多按几次感觉比较可靠点。那咔咔的感觉很爽呐

网友A:
以前在公司上班,也用这款网线钳,记得是80元买的,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B:
靠工具吃饭的,买质量好的工具,还是值得的,不掉链子

网友C:
干活用的 网线钳确实不能省 这玩意还是比较精密的   以前也遇到过廉价钳子做的头子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D:
两百多买的,感觉不值。。。
切刀跟剥线刀完全是摆设。
剪线时,6类线得硬塞进去。。。而且剪线时另一面的剥线口会伤线。。。
棘轮杆导致不能从长线中间断线。。。。

排好线序后剪芯线时,刀口上下的金属件之间空间太小,线经常被碰歪。。。

剥线。。。 平常都是做六类线,线放进去都费劲,所以我就没用它剥过。。。
另外还有大家都吐槽的,切线刀跟压头是反方向。。。每次切完压头都要换个方向拿。。。

压头没的说,基本功能,很好用。

网友:
京东入手类似的  可压三头全钢板的压线钳  40块貌似 也是棘轮设计  不过剥线是摆设   感觉还行

网友E:
京东买的这款,二百出头,剥线剪线压头都好用

网友F:
你的工具真少。真干净

网友:
钳子没有网线头重要,

网友:
我买了把宝工CP-333 压线钳99大洋

网友:
同款 配个剥线钳无敌

网友:
看样子钳子不错啊!网线钳要买就买好的,廉价的要不得,压位不精确,没压到线卡倒是把塑料隔断压坏了

网友G:
能买这把钳子说明你是个懂工具的人,这把钳子压线很好用,剥线么再另配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公司上班,也用这款网线钳,记得是80元买的,应该是山寨的

看手感吧要是一样的 80块的话估计我买贵了 ,不过这款最便宜的我网上找了就是1688里面的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工具吃饭的,买质量好的工具,还是值得的,不掉链子

好的工具还是真的实用的 关键是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活用的 网线钳确实不能省 这玩意还是比较精密的   以前也遇到过廉价钳子做的头子各种奇葩问题    ...

我个人感觉用了这款 其他的真的不想用了 。是没用过好的 感觉这把就是很好 了 ,就是剥线不行 另外配一把剥线的才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百多买的,感觉不值。。。
切刀跟剥线刀完全是摆设。
剪线时,6类线得硬塞进去。。。而且剪线时另一面的 ...

嗯 剥线的话确实很鸡肋 剪线基本上就不能用 。我一般配剥线剪子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京东买的这款,二百出头,剥线剪线压头都好用

这款看着造型不错 感觉剥线 剪线功能更强点  2182就是 剥线剪线要另外配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工具真少。真干净

干活放包里 用完就放回去 ,哪里拿的放哪里就可以了 。最主要的是每次用完都要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买这把钳子说明你是个懂工具的人,这把钳子压线很好用,剥线么再另配一把 ...

哈哈 好工具不仅要懂还要去保养 经常搽干净 勤加点油润滑 保养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