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手机还值得换屏么

楼主(2019-03-12):
360手机F4S,屏左下角摔有裂纹,触键有点不灵,其它都还好,想换个外屏,自己不会,在本地别人又不帮忙换,但店里又没有这种屏,一块屏的别人也不发货,所以换不了。自己想换个总成,在网上查了一下,要100左右(在店换个外屏估计也要个百来元吧),大家看这个值得换么。

左下角有个键不灵敏,其它的都还好。

网友A:
不知道呢,不如收个旧手机拆屏

网友B:
缝缝补补又三年

换不换看个人的消费习惯吧,想省点的就换,想省心的就买新的。自己换屏确实有点闹心,我换过三星note 4的,主板烧了,买了个碎屏尸体拆主板再换上。因为没有专用胶,只好自己兑的哥俩好抹上了,而且还因为触摸接口不好弄反复拆装,最后一圈都露着黄

最后发现听筒口的细缝开着,没注意那个网网掉了,还好不耽误使用,声音还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呢,不如收个旧手机拆屏

在闲鱼看了哈,都是屏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缝补补又三年

换不换看个人的消费习惯吧,想省点的就换,想省心的就买新的。自己换屏确实有点 ...

有点纠结,换,觉得费用有点高不值。换了也是备用机,或给小孩查作业用用。

网友:
就当练技术啦,虽然偶只换过总成

网友C:
换个盖板50-60就好了

网友D:
全贴合的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盖板50-60就好了

嗯,60左右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贴合的比较麻烦

嗯,要各种工貝,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