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捡的射频盒吧+20190312这讨厌的洗油烟机的

楼主(2019-03-12):
20190312
    上午,开始无活,赶紧将收拢在一个盒子里的18650们挨个测一下端电压,看到明显下降的赶紧补电,好几个充电器一起开动,自己则进里屋继续创作

    不一会,有电动车吱嘎一声刹车,没见到车,不一会,进来一个人,萝卜脑袋戴眼镜,中不溜的个头,有点瘦,穿一身灰黑色的紧身羽绒服、裤子。

    一看,原来是老板,衡水绝大多数充电站的,摇摇马(车),游戏机的老板,姓战国七雄最东边,名南昌起义。

    以往轻易不来,来就是修充电站的板子,这一阵也不修了,扔下好几块需要换变压器的板子,也不修了,不管了,也不拿走,我这财路也断了。

    估计至少得夏天雨季才有活了,这次来,是修个通讯电源,记不清是什么牌子的了,前后俩风扇,前边还有5个灯,里边老复杂了

    这还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本坛里的老朋友,上次送我傻瓜和大量过时的IC,数字坏卡表,功放板啥的榴莲的那位,

   给他的一个三轮弄了套波塞冬电池,这个是给那东西充电的,因为经常带着颠打,导致电压偏离,有点低,充电不足,续航不够,

   说是58.8V才够,现在只有57V,不够,所以,需要拆开看看,调调,估计他干不了,让他找我来弄得了,

   果然,真不易,这通拆啊,至少4个面都有螺丝,差不多20来个,拆完外壳的,也只能分开外壳,里边还有4个固定板子的。

   他还嫌我这朋友送的百得改锥慢,看着就跟日本爱动片的那电动那啥香肠一样,转的慢悠悠的不带劲,

   我很郁闷,我以为就我不良呢,敢情这老哥也闷--骚型的。

    拆开板子,还得给电源线解绑,就是用根铜丝拧了后盖上一个螺丝孔中,拧个麻花将线箍住就完了。

    期间,来个老太太,上穿红下着灰,看意思五十靠上,六十也可能有了,样貌很一般,走在路上,也没人会注意到的那种通用型面容,不苟言笑的样子,

   拎着个3灯锅,(还是多星锅)来修,换个边上的开关(已经换过,白壳子,透明无色的盖扭)

   说是从别人那里换了个开关,用不住,又坏了,让我给换个好点的。

    我拆开,发现真是多星锅,因为底盖是一体的,杯型盖,有纵深,普通的锅是盖子,也就是一层或者电木或者塑料的盖子,所以多星的6个螺丝固定着锅盖,

    拆开看,里边横平竖直的全是电工布线,非常规矩,要不说,人家卖的锅贵呢,费多少劲啊?

    而且,三个开关各有开关座,换开关可以不用拆盖,直接把开关撬出来就是了。

    拆下那个坏开关,发现,果然,塑料座最上面的一个槽烧糊了,铜片被烫进塑料里了,我给掰掉这个坏槽,将点焊的1MM粗铜丝跟铜片分开,

    找出一个铜插片,烙铁镀锡,将铜丝跟插簧片焊接在一起,铆紧,然后找个开关换上,插好插簧,没问题了,试试没事了,收10¥得了。

    接着继续拆电源。

    拆出电源线,可以跟后盖分开,摘掉后边风扇插头,还得拆掉前边的风扇和6针的排线,没事了,但是。不输出,只有1V多点

    后来联系我们那哥们,那边说了,不接前后风扇不干活,只好都接好,试机,实测,输出56.9-57V,

    壳子上画圈的位置的孔,里边是个精密微调电阻,调整铜螺丝可以调节电压,调整后,需要拿东西固定住,

    我没有好用的东西固定,那边出主意用指甲油(跟我想法一样,我们那时候修摄像机,就是用指甲油固定电位器的,干得快,强度高),

    这话,我说的话,他还掂量掂量,那边说,毕竟是我们共同的大哥,没脾气,只好买去,

   结果,没一会回来,3¥买了一小瓶,还真有,辣椒酱模样的,骚红骚红的,好像还有点金粒儿,

   点上,我让他把剩下的三个可调也点一下得了,测试电压到了58.8V,点上指甲油,然后,又往回装

   边装还边问我,最近怎么样,有活没有?

   我心说,你TM也不给我弄活来了,充电站也不坏,摇摇马也自学成才,用不着我的地方也不找我,游戏机也不坏了,我修啥啊?

   只能说,都好几天没见着人了,赶上大师兄被压两界山了。

   他说,你该往西边发展了,那边租个小破门市,K数块钱,这边都拆没了,哪有人啊,说是盖,还不知道几年呢,你干脆挪地方吧,

   我说,有劲吗?横竖就这么点活,或者说,就算活多,也是不挣钱的活,与其对付那K数的钱,还不如对付这半K的容易点

   咱又不坑蒙拐骗,K级别的房租,那是天文数字啊。

   何况这边好不容易算是养了些回头客,三年,不容易啊,难道又让我从头开始啊?不甘心啊。

    装完壳子,试试,还是58.8V,交活,这老哥说指甲油他用不着,送我了,省的拿回去嫂子不高兴,问我给多少钱,

   我说,给不给的吧,他非要给,我也不让了,再让他就实在了,还是我先实在吧,于是收十块钱得了。

    打发走他,没别的事,来个胖娘们,上面穿猪血色的上衣,下面是深色裤子,说了句什么啊,感觉语气很熟,

    莫非是那曾经为了差5¥的修理费,跟我翻脸的那修激光治疗仪的胖乎乎娘们?

   (因为第一次给她接线收她5¥,算认准了5¥了,后来有一次跟她要十块钱,翻了,说再也不来找我修了

    后来再坏,没脸来,让她瘦老公来的,这小身板,赶上地包天,还不给压死?)

    这戴眼镜的胖娘们,模样都差不多,一个她,一个是我外甥女的邻居,这俩我真分不出来谁是谁

    她拎着个豆浆机的上半截,修,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不过电了,我说你也没带全了啊?下边的杯子没带来啊

    她说你不是有吗(这算是早有预谋啊,肯定是曾经来过的人,啊,对,上次不是那个来修立德治疗仪的胖娘们

    看见这玩意,问过修豆浆机吗,一直没来。就是她)

    结果,我通电一看,真不过电,我用手捏了一下微动到位开关,(安全开关)转起来了,没问题。

    转的欢着呢,我说没事,回去自己试试看吧。打发走了。

    好在一上午也算有俩活儿,午饭后,家里因为洗窗帘,我屋里没窗帘了,背面的楼的反光很讨厌,看不清电脑显示器

   先戴眼镜看,后来戴头盔看,又感觉热,

   最后,只好将床板档在窗户前,挡住一溜40CM的光,好歹眼睛舒坦点,我都想去马云家买贴膜贴玻璃上了。

    1点半,快递打电话,说把我的货放隔壁了,是买的5块多一瓶的不干胶清除剂。

    2点刚躺下休息一会,2点15分,电话来了,真TM讨厌,开门的时候,好几天没活,

   啊,刚说休息一会,来电话了,估计又是老白干的活,不接不好,接吧,不熟

   电话那头是比老单还沙哑的嗓子,“你来吧,我在你门口呢。”

   听声音,应该是那换纱窗,清理油烟机的那老家伙,我很烦他,每次都得他没事了,才给你打电话,偏偏是你睡觉的时候

   你早干嘛了,光顾挣钱了?还都是这调调,我在你门口等你,快点来吧?(你是我老板啊?)

   来了,忙活半天,你说,换个件吧,还能收个十块钱,不换件吧,管你忙多久呢,根本不问价,拿起就走

   起初是修他那插卡的小铁盒子,就第一次修,给了十块钱

   后来再来修,也没事找事,从二甲双胍瓶里倒出几个黑卡,说是放不出声音,让我给试试,我只好开电脑,测,根本就不认

   也不知道哪捡的,就是坏的,也不扔,还放回瓶里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好像我管你是应当应分的

   这样的事,重复了好几次,

   有一天晚上我临走,他来了,修个类似瞎牌的手枪钻,电池就转一下就没电了,问我是不是电池坏了,我不想管,他非撺掇我拆开一看

   结果拆开,测电芯都严重低于保护点,我就拿维修电源给往上抬电压,抬了半小时,他不耐烦了,说,就是这电池没电了呗?

   算了,我回去自己冲去吧,不麻烦了。给装回去吧?

   弄完了,一句麻烦了,就走了。

   去年,有一天中午把我从睡眠中拘来,修个火柴盒大的MP3,也是折腾半天,因为没换件,拿着就走。

   今天又来这套,本打算再睡十五分钟,够了点儿再去,一琢磨算了,半小时都睡不好,这十五分钟起来更困,算了,去吧

   故意磨蹭点,去厕所,出来又喝点水,打开电脑把上午的活记录在日记里,省的一天过去记不清了

   然后,穿衣服去门市,到了门市

   果然,一个大高个子的五十来岁的头发像雀巢的长得就250的老家伙站在那,翘首以盼。

   这模样,比老单厉害多了,贴门上,这模样,牛鬼蛇神全害怕--辟邪;贴床头,小蝌蚪都不找妈妈了--避孕;

    我来了,开门,撤头盔,脱羽绒服,出来一看,他手里拿着个两包烟大的土豪金唱戏机,顶部侧面一溜按钮,右侧面3个纽

    靠下还有一个推动的小开关,还有USB口等,底部侧面是一个TF卡,就这些

    正面屏幕右侧还有4个5号电池的截面那么大小的大按钮是电影,图片,音乐,EBOOK,说是毛病为开关不好使,不知道开多少次才开着一次

   说实话,我真心不想管他,一会推给修手机的,他们可能有这开关,

   一会推给修汽车的,可以找他们要松动剂喷一下(毁人不倦嘛)

   但是他不走(因为除了我这能老白干,只怕没人这么便宜他了),

   说能不能改一下,换个别的开关,我说这地方这么小,怎么可能呢,他说,换个上面那种摁一下的开关,

   我说那不可能,摁一下的是摁就通,不摁就不通,这开关是跟家里的灯开关一样,摁下就开,再摁下就关,不是同一种东西。

   他还不死心,说要不就撂下(哪次都这么说,可眼瞅着得最后拿走,不拿走人不肯走),你慢慢修,不着急,

   我还是推,我修不了,没那东西,他不干,非让我修,也不走,(唉,再来几个哪怕捣乱的,作客的,老王,大闲人你们一块来才好呢,用着你们了,都不来了)

   没法子,拆开看,拧开4个螺丝,拆开,

   这开关就是那种贴片的小白拨拉扭的绿豆粒大的横拨开关,没意思,其实手里有可能有,但是不想给他换,

   他还是出主意,还要换按钮开关,指手画脚的,我急了,再次跟他强调,我说的你不明白是咋的,你看这两种东西一样啊?怎么换?架得住你摁啊?

   这个开关的成本,能买十几个那种开关了,(按钮是类似车库门遥控器里的长条厚白塑料的但是是侧装开关)

   这蘑菇头,真烦人,他说,能不能修修,

   (刚才没开盖,我就用油给点了开关那里,来回拨弄半天了,没用,现在看来,真没用,开关扭,上边有拨叉,离着开关远着呢,

    拆开了,又点了点油晃荡晃荡,嘿,再开,每次都着,没问题,

   他说这个不知道能用多久,我说,你看一天赚一天呗?

   我也看到什么样的了,回头拆东西,或者进货,看到了,给备着几个,

   他点头称好(好个屁,单独给你买这个,十块钱都是运费了,这不过是个有点希望的客气话罢了)

   装好,又试了N次,没事,给他,他说,你也知道我的号了,回头有了开关,你打电话找我

   (我还找你?我欠你的?你要老不坏,找你你肯回来换?这话说的,又像派出所的,又像黑涩会收保护费的)

   说完,也不说句客气话,装兜里跨上屁驴子,崩--噔噔噔噔一溜烟就走了。

    我这个气,你说我来干什么呢,拿出手机,直接把这个号加黑名单了。

    一下午再没一个人来

网友:
占座先看

楼主:
    这个射频盒也是老爷子上次捡电扇啊,耳机子啊等等一块捡回来的,当年,不是所有的电视都能接驳游戏机的AV,那时候,原生的带AV的机型不多,三洋,昆仑,天鹅,这路83P的属于个例,再有就是两片鸡里的使用IX0689的夏普TA2片,以及56机芯的TA四片鸡有一路电源隔离的,可以,而大部分如东芝L851,松下M11,M12,等等,都是串联型开关电源,都是地板带电的,安不了AV
    好像有一款西湖18的平直电视,不带遥控的,8个还是12个键的,后边也是一对RCA一对BNC,支持AV,记得当年给我们现在1楼的李校长改遥控的就是这款西湖18,
   那时候,大多数电视都只能有一个信号输入端,就是TV口,有的冷地板的,这个口靠下,基本上就是里桌面一包烟的宽度那么高,是直接插高频头的嘴子,热地板的往往偏高都在机器的1/2以上,是块活的板子,里边往往都爱加3-4个或蓝或黄的高压瓷片,隔离开任何地方来的交流电,当然也有仅仅延长不设隔离的,那就是直通线,有可能是因为高频头离后盖远,没法子,不过后来的冷板机器都是把高频头设计在一边,高压包设计在另一边,这估计跟设计师的啫啫(造句:切啫啫呀,小朋友。(语出自周星驰《逃学威龙》)喜欢穿裤子时,放在左腿还是右腿这边有关,哈哈哈
    冷地板的自然是好了,往往都带AV,想看AV,玩游戏,插上就行,最早出的红白机,哪怕配黑白机,都无所谓,因为就算是低配,也得给根RF线把调手轮,调出最清楚的彩色画面来,一摁启动钮,嘣-嘣--蹦--蹦--蹦,哒利耷拉地里咕隆。哒哒哒哒哒哒,连着三级蹦,,嗖嗖,见着就打,再一个三级蹦,坠海了,往上打,那个闷炮,还有上面那打黑枪的,蹦,蹦,朝上射击,打中一个,卧倒,空翻,捡M,一枪俩,蹦蹦蹦,捡L还是捡S呢,草,让树林里一个小子给来个黑枣挂了,又掉下来一个,我来报仇啦,草,那小子躲起来了,蹦过去,我蹦我蹦我蹦蹦蹦,卧倒,搂火,这横向有炮,斜下边也有炮,还有个小人打我黑枪,站起来就死,趴着还是死,早知道不捡L了,捡S就好了,一起来就死,30个人都不够用的啊(过来人知道我说啥了不?)(准有人偷乐,30个人连第一关的一半都过不去啊,这手臭的)
    毕竟RF玩起来不过瘾,所以后来也有支持AV的游戏机了,VCD是94年前后开始推出的吧,当年万燕镭射王,是我国的民族企业的骄傲,可惜这老板跟我差不多,当好人,委屈了自己,便宜了别人,最终,别人都起来了,他完了引用一段网上资料:

万燕公司没有申请专利的沉痛教训

世界上第一台VCD视盘机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诞生于中国的安徽万燕公司。事情发生在1992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美国C-CUBE公司曾展出了一项图像解压缩技术。时任安徽观代集团总经理的姜万勐受其启发,想到用此技术将声音和图像同时存到一张小光盘上。于是在1993年,出资57万元.终于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VCD。同年,与美籍华人孙燕生共同投资1700万元,成立了万燕公问,生产VCD。

本来VCD一研制出来,就应该申请专利,甚至多国专利。那样,中国市场,甚至世界市场将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如果申请发明专利,保护期将到2013年;如果找有经经验的专利代理人代理,深入挖掘,其权利保护范围还可延伸到后来的DVD。如若那样,如今的万燕公司是什么情景?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成千古恨,万燕公司并没有拿起专利的武器,声品就匆忙上市了。第一批出VCD机1000台,结果国内各家电企业纷纷解剖仿制。一分钱未投入的仿制者反而坐收了渔利。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价格战。然而,仿制者也好景不长。1996年,就被后来者居上的国外DVD赶出了市场。随之而来的是仿制VCD的企业又纷纷仿制DVD。万燕公司忽略了知识产权,其为此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VCD最早的时候,是带个射频盒的,所以,好点的牌子,AV,RF,S--V都有,最基本的,也得有AV,可就是中后期出的带AV的,却忽略了市面上使用得起VCD的小民们,却未必都买得起好电视,很多人用黑白机看毛0-片,老彩电更是要看,但是没AV咋整呢,于是,再卖VCD,DVD就都可选配这玩意,插上四根线(AV算两根吧,电源线,RF线)就都有了,还是得找台,拿VCD当电台看。这东西,曾经解决了单身青年看片的问题,功不可没啊

楼主:
这也太早了吧

网友A:
终于又有新的故事了。太难得啦。开心的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又有新的故事了。太难得啦。开心的占座。

就今天有俩活,还有个老混球

网友B:
老物件 老混球 老娘们

网友C:
看的过瘾!遇到这些想占便宜的,收他10元检查费,保准下次不来了

网友D:
我一般不轻易给人修东西 一个是知道自己水平有限 还一个是我是开超市的 不是专业维修 唱戏机给人弄过两回 一个是我店里老客户 说修家电的那里不会修 正好我碰上了就免费给他弄了 一个是到我店里买电池 说整条街都没有 我开出来一看是18650 叫他等着 回家拿了3节充电宝拆机电给他收了1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物件 老混球 老娘们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过瘾!遇到这些想占便宜的,收他10元检查费,保准下次不来了

按说呢,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该照顾自然照顾,可正因为可怜所以可恨,你疼惜他,他不懂得,好像应当应分的,你是出力气的,相对来说也算 技术活,干一个多少钱,我是纯卖技术的,何况这卖得可比如来佛那佛经便宜到家了,你是移动办公,我是座店,我有房租水电,你有汽油钱,(养路年检估计就都省了,上次好像还说是配双套钥匙还是咋的,意思是万一摩托被扣了,他再用另一个钥匙偷走车子,这样的心态,还有必要年检吗)你抠门我不反对,问题是,你找我来了,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也给你解决问题了,完事就走,连个客气话,谦让话都不说,神马玩意?这按我们老爷子的话就是穷横(当年跟我说大姨家的表哥的原创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不轻易给人修东西 一个是知道自己水平有限 还一个是我是开超市的 不是专业维修 唱戏机给人弄过两回  ...

真是好人啊,专门给修家电的擦屁股

网友:
LZ故事多,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E:
1点半,快递打电话,说把我的货放隔壁了,是买的5块多一瓶的不干胶清除剂。

    2点刚躺下休息一会,1点15分,电话来了,真TM讨厌,开门的时候,好几天没活,
时间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点半,快递打电话,说把我的货放隔壁了,是买的5块多一瓶的不干胶清除剂。

    2点刚躺下休息一会,1点15 ...

呦,真这么写的吗。应该2点15

网友:
下次这种人直接报价啊,拆开五块,不管修不修

网友:
客户1、781修通讯电源,活不好干,但毕竟挣扎着完成了。收入10元+一瓶指甲油。
客户2、老太太给3灯多星锅换开关。做工好、修起来也不费劲,收入10元。

病号1、压价爱好者胖娘们修豆浆机,重置一下安全开关,一杯家乡特产白酒到手。
病号2、钟馗杜蕾斯来修唱戏机。点油,恢复了开关的功能。然后没给钱就跑了。

老哥还是忒厚道了。怎么说也得按照衡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折算工时费、技术服务费吧。检测、排查啥的,吃技术、考手艺,还费耗材呢。没个检测费的话,他们这帮爱占小便宜的,非盯着一个羊来薅羊毛,受得了嘛!

小霸王也好,还是其他什么游戏机也罢。不都是明目张胆的扒人家红白机的魂斗罗没给专利钱么。
万燕虽然没活下来,但全国人民都沾光了。起码VCD大家都能12块钱买一张,或者2块钱租一天啊。如果真的当初有了专利技术,没准就让VCD和后来的LD一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然后稀罕不了几天就销声匿迹。大家少了许多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呢。反例也有啊,当初SONY有版权意识,搞了MD播放器,即便音质很NB也一样被MP3播放器给虐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射频盒也是老爷子上次捡电扇啊,耳机子啊等等一块捡回来的,当年,不是所有的电视都能接驳游戏机的 ...

真是服了你了张总,一个简单的射频转换器,竟然让你把当年经典的电视主板芯片如数家珍的罗列一遍,连电源电路的冷热的底板还能清楚的记得,而且还能联想到我国VCD产业的鼻祖万燕……还有年少时玩的魂斗罗(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老司机估计都明白)想问下张老板是否知道魂斗罗的两个猪脚是谁?想起来满满的都是回忆

网友:
以前也捡到过一个,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
屁驴子?你确定,现在还有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