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昨天收的智能电表

楼主(2019-03-12):
这个东西已经被坛里的大牛们拆烂了,今天拆开目的就是找到485接口的A和B引出在哪!打开铅封,拧下载波模块的螺丝。

打开载波模块盖子

载波模块可以直接拔下来

拧下来上边两个铅封的螺丝就可以直接打上盖了
打开后就是绿油油的电路板

这个板子做工很好,板子上有三个按钮,其中一个隐藏,盖上盖子就按不到了。

背面

全封闭变压器

备用电池据说这个是一次性电池?

主控芯片

完毕,找到485接口的A和B是最右侧两个接线柱,从左到右是A和B!
砸砖吧各位!

网友A:
载波模块里应该有两个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波模块里应该有两个法拉电容

这是真的假的呀??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B:
防止断电芯片数据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真的假的呀??明天拆开看看

载波模块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边上有个大电池的,另外一种是从表内取电,里面有法拉电容存电,那个模块没螺丝,直接外部卡扣撬开

网友C:
前两天见隔壁在卖14250锂电,不能充电的,五毛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也是带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见隔壁在卖14250锂电,不能充电的,五毛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也是带引脚的 ...

不知道这个电池寿命如何!比碱性电池应该能量大吧!

网友:
485在接线图上不是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池寿命如何!比碱性电池应该能量大吧!

电压也高,电量肯定比碱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断电芯片数据丢失

是的,这位朋友说得对,那个电池与电脑主板的电池功能相同,只是为了保持数据,所以是永久性电池(电压高、电流大)。

网友:
这电池是一种一次性大容量锂电池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A:
载波模块里应该有两个法拉电容

只有新版宽带的才有,早期窄带没有

网友:
前段刚拆了个,我那个电表里面电池居然还被人换成锂电。

网友D:
求助大神,我err04了,想自己换个电池,结果拆开不亮了……
电路还是通的,我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大神,我err04了,想自己换个电池,结果拆开不亮了……
电路还是通的,我这该怎么解决? ...

我想你应该换块新表了,也不贵,二十几元还包邮

网友(2020-08-12):
那块CEPESAM是安全芯片,所以权限都由这片东西掌控。

网友(2021-07-21):
改功率计很好用很精确

网友(2022-04-18):
据说那个电池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