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激光雕刻机驱动板CTL接arduino哪个接口,谢了

楼主(2019-03-12):
做了一个小激光雕刻机,求助图一中的CTL接哪个接口,

网友A:
ctl?对这玩意研究的很少,ctl是不是ctrl?也就是控制端,具体我也不知道

网友:
控制板应该有个使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l?对这玩意研究的很少,ctl是不是ctrl?也就是控制端,具体我也不知道

是控制端,但是不知道接在板子哪个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控制端,但是不知道接在板子哪个口

应该是自己设定的吧,毕竟没有固定的哪个端口是叫控制的

网友B:
GRBL固件的话应该接Z+ 或Z-吧。试试看。另外电源好象接错了。你接串口TX上了。往上跳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BL固件的话应该接Z+ 或Z-吧。试试看。另外电源好象接错了。你接串口TX上了。往上跳一格。 ...

好仔细,我都没发现晚上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