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记录一次我的斐讯N1盒子扩容

楼主(2019-03-12):
手里有一个斐讯的N1盒子,装了10多个APP,有几个集合类电影的,需要缓存到本地才能看,比如人人影视这类的,8G的空间只剩下2G多些,经常提示缓存已满,于是想改造下,扩容!
收集了资料,大致的思路是,拆下原闪存→焊到安国的主控U盘板上(做读卡器)→读取全盘数据做备份→写入新的emmc上→新的emmc焊回到n1上→通电,双清思路很简单,但是......事情往往没那么顺利,咱们还是看图说话吧

先拆机,最后一次全家福。。。

拆emmc

好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植锡,焊到安国主控的U盘板子上

植锡的过程可以说问题不少,而且卡在这一步,最后也没成功
因为新买的植锡板,新手未掌握要领,芯片掉了好几处焊点,并且严重变形报废了,
我简单的总结了下没成功的原因,1.锡膏涂抹的时候未压实 2.锡膏应该晾晾,太稀3.热风枪温度太高(350),锡膏沸腾焊糊了
4.自己太自信了,没练就直接上手
这个就是那个被我反复蹂躏的8gemmc,报废了

没有备份,怎么办,难道要成尸体???
网上疯狂的找备份,结果一无所获
最后联系到了一个牛人----小韩
给了我一个n1的boot的备份文件,
再他的帮助下,重新整理了下思路。
新的32gemmc中写入boot,然后连接ttl,按n1救砖教程,
刷入固件。
用这个软件写入

写的有点慢,耐心等待。。。

写好了

对比下,别刷错了。。。。

ok,可以焊到n1了,这次吸取上了上次的教训,一次植锡成功
焊上ttl线

连接ttl通电,激动的时刻来了

可以了。。。
电脑上打开USB_Burning_Tool工具
选好刷入的固件,去掉擦除flash和擦除bl,并连接好usb,
短接好刷机救砖的那两个点(此处可参照网上n1救砖教程)

接上电,然后狂按Ctrl+C就进入了命令行,输入命令update
成功刷机

可是还是8g,不急这里需要双清或是格式化用户分区
我直接格式化分区了

没啥技术含量,别人也发过,在这里我是记录下我的过程,并感谢帮助过我的--小韩

斐讯n1的uboot文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748

楼主:
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中间还有几个图片传不上来,不知怎么原因,抱歉了

网友:
焊emmc我也老是焊不好,手残党啊

网友:
学习了 有需要也去折腾折腾

网友:
做这种有铅的BGA可以考虑用网上几块钱一个的那个拆LED灯珠神器,效果比你手摇风枪好很多

网友A:
我还没焊过闪存.只有看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焊过闪存.只有看的份

值锡很重要,值锡好了,就成功了八成

网友:
这个可以刷lede吧

网友B:
楼主,需要你的字库读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你的字库读写软件。

百度搜下就有了,或是去淘宝买emmc后面有提供软件的,你用winhex这个软件读写也可以,功能还强大

网友(2019-05-21):
厉害,这也能扩容啊

网友:
厉害了,焊功不行,只能看看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晰,手艺也好,焊接这个本来就很难

网友C:
想知道拆下芯片后焊盘怎么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拆下芯片后焊盘怎么清理。

酒精加牙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酒精加牙刷

上面还有残锡,这个怎么清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还有残锡,这个怎么清理干净?

烙铁刮一刮啊,然后牙刷加洗板水,酒精的效果太差,还不如风油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