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刀者的求助:大伙出出招。提供有效解决方案的均送电视机

楼主(2019-03-13):
去年发了第一个帖子就连忙带着老婆回家过年了,拿着老板发的工资在家各种挥霍,在家过了个好年!刚来上班没几天,来上班老板是各种憧憬今年的目标,我也是一脸懵逼的,嗯嗯嗯!刚来上班第一天就跟老板跑去TCL扛了两卡车货回来,由于是去年的挤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拿回来的很多火狐和非智能,对了,老板现在改口叫他Linux系统了,不承认他是火狐系统了,经过发帖子和大家的讨论,跟老板总结了下,火狐改安卓确实实行起来比较困难,不如加机顶盒省事,基本已经抛弃了最初那颗认为火狐改安卓鸡冻的心了,决定换个思维,从新出发!

第一时间发帖子还是想到了数码之家人才多,人多力量大,人多点子多!来这里寻求解决之法!
还是按上次说的,凡是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老板均有电视机相送,我们想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大家想解决的问题,也是为了我们的电视机能够更多人使用起来更方便用的人更多!好了接下来言归正传!

问题1:解决安卓ADB无法开启,个别安卓电视机没有完整系统设置菜单,或者系统直接屏蔽了ADB,或者是阉割了ADB,导致ADB无法开启,无法正常使用ADB!或者怎么用串口连接主板的RX TX进行ADB(比如CH304 TLL)
问题2:Linux也就是之前说的火狐,和非智能电视的汉化,目前公司的电视除了安卓以外的电视基本都是没有中文,只有少部分出口香港台湾的机器有繁体中文,大多数机器都是出口到欧美地区,均没有中文,所以目前想的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进行修改,lLinux目前不能确定,因为硬件方面像极了安卓,我接触也比较少,非智能的话接触比较多,就一颗25的芯片,数据可以直接读取,一般也都是BIN格式的文件,按道理应该可以编辑或者汉化,火狐机器占比率比较多,所以真心希望能加入中文,也为大家使用能方便,毕竟老人家很多不懂英语,我们年轻了头脑灵活可以懵,老年人是完全不行,加入中文能方便大家,同时我们的销量也会有增加!

我们卖的电视机很多时候因为没有中文,被亲戚朋友认为是杂牌,山寨货,洋玩意,加上品牌不被国内所认识,很多中老年人不愿意选择,很多时候购买的都是年轻人,懂的,会玩的,有时候也挺无语的,但是电视怎么样,懂的人他就知道,做工用料,他不是山寨能比的,出口的客户样机,不是小加工厂做的,甚至很多机器比国内销售的TCL质量做工都好很多,好了很晚了我就不吹捧了,明天还要搬砖,问题就以上两个,希望大家看看问题多多回复,我自己也测试过很多方法但是目前没有解决,所以来求助,也不是这方面专业的人,凡是你们需要了解的都可以问我,如果珠三角附近的坛友没事可以过来研究,各种机器都有,随便研发,民间魔改研发!没事过来喝茶,谈人生啊!

附带两张非智能的图片,主板上有一颗25Q64的一个8MBIOS芯片,

东芝非智能

东芝非智能

非智能

非智能

网友:
赶上直播,紫薯布丁

网友:
发这照片没用的,,要发几张拆机后的主板照片才有用吧

网友:
硬件方面应该不难,就是拆,装rom芯片啊,,

固件就很难了,要适配,要解决各种bug:funk:

网友:
找到同一款机器的国内版本和国外版本,把芯片移植一下,或者把固件复制过来

网友:
老板。买点移动机顶盒。60块的。速度巨快。拆开电路板。hdmi在电视机主板上接好。找个位置固定。
行了。送我一台电视机。谢谢。

网友:
能不能发个电路板给我玩一下...

网友:
内置机顶盒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LG 电视是WebOS,应该也是Linux

网友A:
咨询下,刚买了台了43寸挑战者,用老款广电机顶盒,由于没HDMI输出,只好用AV端子输入,发现声音忽大忽小,有时夹着要杂音,有点破声的感觉,换AV线或者换另外的机顶盒都没用,机顶盒在另外一台创维电视机上正常,这是什么情况给分析下;郁闷,还是帮别人买的,准备找U盘单独放高清视频,再找个高清机顶盒试试

网友:
同意内置机顶盒,其实电视它就不该出智能的,屏幕的使用寿命和系统寿命不成比例,电子技术进步太快了。

网友:
外置机顶盒才是王道,因为升级时可以整个换,硬件软件都升级。内置的话最多只能升级软件,硬件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刚买了台了43寸挑战者,用老款广电机顶盒,由于没HDMI输出,只好用AV端子输入,发现声音忽大忽小, ...

调整下电视的制式  也就是 NTSC  PAL这些

国内外的制式不一样的  用国外的电视 建议用hdmi接口  毕竟是国内外都一样

网友:
可以用内置机顶盒+继电模块控制,完美解决

网友:
直接换系统控制板,深圳好多这种厂家,就根据型号,做新的系统控制板成本估计也就100左右

网友B:
将电视机的HDMI功能设置成开机默认,只使用电视机的显示、声音系统,然后用内置或外挂机顶盒直接替代原机系统。偷梁换柱法最简单,也给懂行的消费者留下折腾的空间。

网友:
新人拙见,能不能搞到固件然后拆包修改再刷入呢?这样同型号的就可以直接刷,也不用管序列号什么的?(不懂轻喷,求科普

网友:
你买电视吗,有链接吗

网友:
更换带安卓的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电视机的HDMI功能设置成开机默认,只使用电视机的显示、声音系统,然后用内置或外挂机顶盒直接替代原机系 ...

将电视机的HDMI功能设置成开机默认,只使用电视机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