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聊聊喷墨打印一体机

楼主(2019-03-13):
大概08年左右,还在读大学,某人想打印照片,于是买了第一台爱普生喷墨一体机ME300,改了连供,总价好像是600左右,一直服役到现在,其实真正也没用过几次,感觉不是用打印机,而是玩打印机,隔三差五打印个测试图看看有没断线,真正用来打印照片,打印文件的次数少之又少。
说说使用感受:

型号:爱普生ME300喷墨一体机
功能:打印、扫描、复印
感受:爱普生的喷头打印效果还是很好的,颗粒感很小。不讨论色彩的话,感觉快接近外面相馆了。这是家用4色机,不是专业6色照片机,我个人感觉还是很满意,

头疼的就是喷墨机得经常用,不然很容易堵头,堵头弄起来很头疼,经常弄得满手都是墨水
另外,改了连供,难免有不稳定,进空气,漏墨等,于是后面改成了填充墨盒,一个墨盒能装10ML左右墨水,10ML墨水其实能打印蛮多东西,墨水用完用针筒注墨,虽然加墨麻烦一点,但是比连供稳定,折腾的次数也少了。

期间也烧过喷头,烧过主板,去年在咸鱼看到一台同款报价50,打印空白,判断是主板保险或喷头堵,于是下单买回,清了喷头,使用正常。

现在电子发票越来越普及,公司报销需要打印电子发票,所以最近打印机用的比较多了,每个月得打印个小几十张,然后另一个某人,又突然想弄个照片墙。于是乎心里那个折腾的心,又开始跳动。

这不咸鱼上看到一个爱普生L303墨仓,定价30元,刚好趁出差的机会,到对方城市自提。

果然就是喷头堵住了,反复清洗都无效。拆机发现是废墨组件一个角断了,造成组件跟喷头无法贴紧,所以墨根本抽不出来。于是上注射器,上清理液,通了大部分,还有一点,死活通不了

目前,两台ME300喷墨一体机正常使用,无堵头,
一台L303墨仓喷墨机堵头,清理中

现在还想再买一台,救救我啊。

问题来了:
1、喷墨一体机,打印,扫描、复印,有没推荐的机型,家用,
2、爱普生是喷头、墨盒分离的, 佳能、惠普喷头墨盒一体的,相比爱普生的喷头寿命如何,打印质量如何
3、想打一些照片能在裸露状态(室内贴墙上)能保存个1-2年,有没抗UV的染料墨水,或是颜料墨水推荐,佳能、惠普能用颜料吗?打印照片的 相纸+墨水,推荐下

网友A:
推荐佳能CP1200

楼主:
有啥优缺点 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佳能CP1200

说说优缺点呗,佳能喷头寿命大概多久

网友B:
EPSON wf7710颜料墨水,喷头技术比较先进。我在用。就是价格稍高,1700左右

网友C:
佳能色彩和分辨率都高 就是爱堵头  不经常打照片就用爱普生 wf5621   港版的机器几乎就是买喷头送机器

网友D:
普通最多能打A4的小机子,就2、300

网友E:
考虑下佳能吧,我已经脱坑了,565用了一年多堵了,还是天天打印呢,用的原装墨水,现在用的佳能4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SON wf7710颜料墨水,喷头技术比较先进。我在用。就是价格稍高,1700左右

哥,用不起,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佳能色彩和分辨率都高 就是爱堵头  不经常打照片就用爱普生 wf5621   港版的机器几乎就是买喷头送机器  ...

佳能是买墨盒送机器,你说的WF5621,没找到购买渠道哦,马云家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最多能打A4的小机子,就2、300

佳能  惠普 一体机都在2-300,就是就是担心喷头寿命,爱普生的喷头寿命应该算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下佳能吧,我已经脱坑了,565用了一年多堵了,还是天天打印呢,用的原装墨水,现在用的佳能4800 ...

查了下4800,价格也不便宜啊 想控制在3位数,使用频率真的不高,每月打印一点电子发票。心血来潮最近想打照片

网友F:
我现在用的HP的5820,原生连供,平均每月100张左右吧,觉得HP家染料墨水还不错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惠普1112,就200元以内,平时打印黑白的也够了

网友:
办公还是选个黑白激光机,HP1020,技术成熟稳定,皮实耐用小毛病少,2612A硒鼓耗材便宜,首选;一体机就选HP M1005,理由同HP1020。

网友:
反正喷墨我不用惠普的,无意中接触过爱普生打印机,去年换过墨盒,没几次用,今年居然还能打印出墨,惠普就不行,就算换墨盒10多天不用就用不了,当然激光我也有,激光我用惠普的

网友:
打的少就不要用连供~用代用墨盒或者那种小连供就挺好。堵头有很多是连供造成的。外置墨水瓶气压不稳定,喷头不能保持墨水湿润或容易进气泡。

网友:
喷墨明显比激光的爱出问题,尤其使用率低的,激光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HP的5820,原生连供,平均每月100张左右吧,觉得HP家染料墨水还不错 ...

5820 4位数,超出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惠普1112,就200元以内,平时打印黑白的也够了

就是偶尔想打点照片啥的,黑白虽然平时够用,但是能有彩色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