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量产开卡基本常识

楼主(2019-03-13):
1.使用jms578硬盘盒转换后插入usb 3.0/2.0接口  sm2258xt主控的固态硬盘其量产工具是不会识别的,反正我在淘宝买了两个sm2258xt的固态硬盘,此硬盘盒坚决不认,都是提示can“t detect drive ****
开卡sm2258xt的固态硬盘怕是要用jms578之外的转接板吧?  有成功的同志可以回复。
2.判断一个固态硬盘是不是慧荣主控,需要用到smi_flash_id这个工具检测就行啦。此工具还会显示出flash的id参数,从而可以判断出flash具体型号
3.如果没有sata转usb的转接板,可以直接用sata线连接电脑,但是bios中一定要把ahci mode改成ide mode
反复测试发现   ahci mode下量产工具是不会识别sm2258xt的固态硬盘的  反之改成ide mode后立马就识别出来了

然后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固态硬盘
发一下 flash识别后的图片

如图 我点击auto 自动识别flash后提示找到两个flash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到底是不是扩容的固态硬盘??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intel的mlc/tlc两用flash?
另外网上能找到的最新版量产工具为
SM2258XT_IM3D_PKGR0626B_FWR0522A0
然后根据我的固态硬盘的固件版本R0831B0 查到了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这个东西
百度后发现这个是别人分享的一个固件
那么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一定已经存在了
只是还没有放出来,求大神分享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

另外我的这个flash是intel 384GBIT PF29F02T2APCMG2 L06B/B0KB 这到底是什么鬼?
能重新开卡成480G的mlc吗?   有没有扩容?

因为我还没有下载到与我这个固件版本匹配的开卡工具,暂时无法开卡,jms578不支持****

如有错误见解,还请各位提点。

网友A:
小伙子,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不能检测到驱动器你贴上颗粒看看,第二,你这个是Intel的L06B,且目前工作在tlc模式下
至于那个8月固件我在csdn上看到了,你自己从那里下就好了,难道要别人积分给你白嫖?

网友B:
需要用到smi_flash_id这个工具检测就行啦,这个工具能分享下么,开卡用JMF20329应该没问题,

网友C:
你那个检测软件可否分享一个,我看网上都没有啊

网友D:
不是扩容。L06B可以选择TLC模式和ML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不能检测到驱动器你贴上颗粒看看,第二,你这个是Intel的L06B,且目前工 ...

我的意思是  sata线连接bios改ide后量产工具识别正常
但用jms578转接板量产工具报错cannot detect drive   这说明jms578不能开卡sm2258xt?有人成功吗?
至于白嫖问题,人家只是分享固件,我要的是是对应工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到smi_flash_id这个工具检测就行啦,这个工具能分享下么,开卡用JMF20329应该没问题, ...

百度查了好久,都没人说jms578能不能用于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扩容。L06B可以选择TLC模式和MLC模式

参考七彩虹sl500 640g开卡mlc教程,目测这个720g的固态应该是啃爹货。同样的颗粒,七彩虹用了128g做slc缓存,朗科用了48g做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检测软件可否分享一个,我看网上都没有啊

请用cn.bing.com搜索,另外这个工具只能判断是不是慧荣主控,以及flash的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用cn.bing.com搜索,另外这个工具只能判断是不是慧荣主控,以及flash的id

那个工具不顶用,提示选择输入盘号,输进去就退出了。。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工具不顶用,提示选择输入盘号,输进去就退出了。。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下教程 ...

先打开cmd窗口,然后将该程序拖入cmd窗口并回车,教程完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打开cmd窗口,然后用cmd运行该程序,

smi flash ID能分享个百度网盘吗,晚上给你分享PKGR1026A FWR0831B0工具

网友F:
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刚刚上传了,虽然是最新版的,但是实际上没啥改进,PFG06,PFG09都还是不支持,很失望
下载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4&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i flash ID能分享个百度网盘吗,晚上给你分享PKGR1026A FWR0831B0工具

已经有人在论坛分享了,或者你用bing国际搜索也行   老外是免费下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人在论坛分享了,或者你用bing国际搜索也行   老外是免费下载的

用smi flash id 数码之家和bing都搜索不到啊,是不是其他的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mi flash id 数码之家和bing都搜索不到啊,是不是其他的关键词?

这个是0.52和0.51两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mi flash id 数码之家和bing都搜索不到啊,是不是其他的关键词?

http://allssd.ru/kak_opredelit_tip_nand_flash/  这个地址有下载到
很齐全

网友(2019-12-24):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sata线连接bios改ide后量产工具识别正常
但用jms578转接板量产工具报错cannot detect drive  ...

576 578都可以,慧荣不挑bridge,你贴上颗粒就能识别了,不贴颗粒58xt工具就是认成can’t detect drive,或者用58h的工具就能认出来

网友(2020-03-13):
引用 网友F:
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刚刚上传了,虽然是最新版的,但是实际上没啥改进,PFG06,PFG09都还是 ...

这个是IM3D的固件开卡软件,而你放出来的两个颗粒型号,一个是B05,一个是B16,当然不能支持啦。他们有各自对应的固件和软件。

网友:
578开过N多的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