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拆而拆,拆一个"来电 LDB-4"共享移动电源

楼主(2019-03-13):
客遗的物品,几个月了没来找回,估计选择性失忆了。
开拆!

正面图

箭头指示灯振动会亮

背面图

侧面标示数据及编号

另一侧面信息

自带了lighting充电头及micro_USB充电头

充电口

揭开两侧螺丝的贴片

内部图

除4颗螺丝,侧面两边各有3个卡扣。

电池用两块双面胶固定

4000mA的锂电池,没有虚标。

自带充电线可拔插

振动会亮的LED灯

是通过触动震动传感器亮起

装回去,估计电池能在其它地方发挥作用。

-END-

网友A:
有普通的充电口啊,应该可以直接当充电宝用。

不还的话,商家扣个100元左右。用户可以拿着正常用。这样的商业模式也算合理。
在里面搞个什么要破解才能输出的,更本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普通的充电口啊,应该可以直接当充电宝用。

不还的话,商家扣个100元左右。用户可以拿着正常用。这样的 ...

这种充电宝需要在基座上解锁才有输出,直接拿出来用是没输出的

网友:
这种共享移动电源做工和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宝需要在基座上解锁才有输出,直接拿出来用是没输出的

刚刚才理解了你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C:
内在很不错啊,能正常充电吗?拆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在很不错啊,能正常充电吗?拆了可惜。

4000毫安的容量,实充还没有,上下两端电路板跟充电口让体积增加了不少了,加上没type-c充电口,鸡肋...实际上充电线接口的设计也不怎么合理,连接充电时,很别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宝需要在基座上解锁才有输出,直接拿出来用是没输出的

我就是说没这个必要。 租借者,不还就算了,扣个100元,给他用去。就当卖个充电宝嘛。

网友:
做工不错,可插拔,板子也正规,木分啦,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说没这个必要。 租借者,不还就算了,扣个100元,给他用去。就当卖个充电宝嘛。

...

这个设计的意义是防偷盗。租借者不还的话,因为已经从基座里解锁并拿出来了,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的意义是防偷盗。租借者不还的话,因为已经从基座里解锁并拿出来了,是可以用的。 ...

这样也行。强行拔出来的不能用。

只有走正式手续借出来的就能用,只要内部电池不断电,就一直能用,还能自己给充电宝充电。

网友(2019-08-10):
红色线是NTC热敏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