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求指导】乳胶漆能否刷在原本覆盖有油漆的木头表面?

楼主(2019-03-13):
类似水曲柳贴面的橱柜,老式的木门等等。刷大白的漆有剩余,想用到旧木面上。谢谢先!

网友A:
不好看,而且不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看,而且不很结实

您是说全白不好看吗?我实地见过全白风格的,其实还可以。

是有“不结实”的说法:说乳胶漆是水性漆,木头会吸潮,故而一两年后会斑驳。
但我原本清漆和油漆打底的啊。

网友:
您提到“刷大白的漆有剩余,”所以是打算用墙面漆来刷木器吧。
如果真是用墙面漆的话,摸上去手感很不好的。
而且是哑面,连哑光面儿的光都没有,反正我个人是适应不了。
还有即使是专用的水性木器漆,根据说明书,一般的水性漆也不适合刷在油性漆上面。而油性漆上面刷墙面漆,粘着力更差的,不小心一刮就掉一点。

网友(2019-04-23):
油漆施工有个要求,不能新漆盖旧漆的,必须打磨旧漆面,去除旧漆后才能做新漆,

网友:
如果没加水的 能刷上

网友:
不行的,自己找个地方试试效果。

网友:
一个是涂料,一个是木器漆。棒子面再多,也做不了饺子吧。

网友:
可以,旧漆面先用水砂纸打磨一遍再刷。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不行的,附着不牢固

网友(2020-03-27):
乳胶漆刷了不耐久,可以在原有漆上面刷一层封闭底漆,再刷白色油性木器漆或水性木器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