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72V锂电池充电器,另外请问431怎么修改输出电压?

楼主(2019-03-13):
这个充电器用了几年了,是扬能的三元锂电充电器,20串的,输出84V,现在我正在组装24串的铁锂电池组,想把这个充电器输出改成在82V到88V之间可调节的

   百度了相关的文章,说是改431第一脚相连的电阻。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充电器的431第一脚连接的有3个电阻,一个7.4K,2个都是2K的电阻。请问:我是改7.4K的那个电阻,还是改2K的那2个电阻之一?是用可调电位器直接替代电阻,还是直接与电阻并连上??电位器选择多少范围内的?(5K还是10K的?)

  另外看到我这个输出电容有3个,一个是100V的,两个是50V的,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输出电压在装上可调电位器后电压可以在50V-100V之间调整?

  问题有点多,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从正极线路查,几个电阻去哪里了标,接地,接正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正极线路查,几个电阻去哪里了标,接地,接正正.....

我看到说的是换掉431第一脚与地相连的那个电阻,是吗?

网友B:
搜个TL431计算器,找R脚相连的两个电阻,一个接正,一个接负,计算分压值,换哪个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个TL431计算器,找R脚相连的两个电阻,一个接正,一个接负,计算分压值,换哪个都行。 ...

现在是与R脚相连的有3个电阻啊!一个7.4K,2个分别都是2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与R脚相连的有3个电阻啊!一个7.4K,2个分别都是2K。

对正阻值多少?对地阻值多少?话说你说的2个2K色环都不一样.......强烈建议你别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说的是换掉431第一脚与地相连的那个电阻,是吗?

你要改高还是低

网友C:
找到431的R脚  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然后顺着R脚往上查 一直到输出的84V 并记录阻值  增大84V到R脚的阻值可以增加电压或减小R脚对地阻值也可以  一般改84V到R脚的比较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正阻值多少?对地阻值多少?话说你说的2个2K色环都不一样.......强烈建议你别作了..... ...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非常感谢!!

今天中午我回家又专门拆开检查了,原来2个2K的电阻另外一端也是相连的,然后电路板上走的路线和输出的负极相连。。。。另外一个7.4K的电阻另外一端没和前面2个电阻相连。

楼主:
原输出是84V的。我想改成80V到88V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431的R脚  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然后顺着R脚往上查 一直到输出的84V 并记录阻值  增大84V到R脚的阻值可以 ...

谢谢你的解答,非常感谢!!

今天中午我回家又专门拆开检查了,原来2个2K的电阻另外一端也是相连的,然后电路板上走的路线和输出的负极相连。。。。另外一个7.4K的电阻另外一端没和前面2个电阻相连。

楼主:
我这个R1和R2电阻,另外一端在背面都是相连的

网友D:
从图上看把2.2K的电阻换成5K 3296可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R1和R2电阻,另外一端在背面都是相连的

电阻并联等效一只电阻 R总=(R1*R2)/(R1+R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把2.2K的电阻换成5K 3296可调电阻。

有些说可以把可调电位器和原来的电阻并连调试,有些又说去掉电阻后,换上可调电位器,我都搞不懂咋整了。

网友(2020-03-05):
今天是学雷锋

网友(2023-07-08):
你这种如果可调电阻接触不好了容易出问题,建议加个电压表监控一下,要不就是改成固定阻值电阻加波动开关换挡